绝对值编码器结构简介

楼主(2016-09-08):
这是绝对值编码器结构示意图,和增量值编码器相比,结构有很大的区别。有需要的社友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明天上光栅尺吧,哈哈

网友(点评):
有需要的话,可以找点资料,哈哈

网友(点评):
感觉还是层主的资料多呀。

网友A:
小河,实际中会发现触摸屏上设定的气缸触发角度与实际上的触发角度有偏差,请讲一讲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讲谈不上,我以机械为主,电气了解不多,可以相互讨论一下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小河,实际中会发现触摸屏上设定的气缸触发角度与实际上的触发角度有偏差,请讲一讲这个问题。

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触摸屏上设定的气缸角度和实际的角度有偏差约5度左右,相邻的两个气缸触发角度要拉开10度左右才安全,造成这样的现象的原因是编码器的精度不够,换一个精度高的就好了,顺便说我们用的是欧姆龙的编码器。

网友:
绝对式旋转编码器,还是要学习的,每一个位置都输出一组二进制的数字,在一圈范围内没有重复。可以省略数控机床开机回参考点的动作。

网友(点评):
绝对值编码器是一种趋势了。

网友(点评):
我们早就开始用绝对值的编码器,这种好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触摸屏上设定的气缸角度和实际的角度有偏差约5度左右,相邻的两个气缸触发角度要 ...

还是层主对编码器了解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