噴油雾润滑这样的润滑效果好吗

楼主(2016-09-08):
最近有客户要求机床不用冷却管,让用图片中的油雾润滑冷却,以前没有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有用过的社友说说这种润滑方式怎么样?针对什么情况用油雾润滑较多?

网友:
1.不可取,这东西感觉应该比直接冷却干净,不存在冷却液回收,飞溅等情况,实则时间稍长满机床到处落满油泥,非常难处理,冷却润滑效果确实不好,
2.当然有特殊要求另说。

网友(点评):
想办法回收油雾,也不是特别好。 总之有利有弊

网友(点评):
这个是客户专门要求的。

网友(点评):
感觉这种润滑方式其实对环境也是有污染的。

网友(点评):
回收根本谈不上,和空气一块飞了。

网友:
我感觉这个还要看压力吧,如果压力能够雾化,并能够定向喷,不过机床开出来就都是雾,对操作工身体有影响。我们厂里的加工中心中心出水用了以后,机床里都是雾化的切削液,工人总是要用气枪吹一会,才更换工件。

网友(点评):
回雾化的,感觉会污染环境,对操作者也不好。

网友:
光就是油冷,吃刀太猛一个100*80米的车间就乌烟瘴气
雾化冷却除非你的机床是封闭式的,不然时间一长,到处都是粘不拉及的。
带动同等的热量,雾化的量是同等的几倍。。。
建议你问清楚客户的意图是什么,这样可以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本来给配的冷却管,发客户厂后,客户自己更换的这种,后再订货就直接给配这种了。

网友(点评):
这台机床不是全封闭,只是周围围起来了。

网友(点评):
关键对操作者有伤害。

网友:
没具体使用过,实际效果不知道

网友:
密封不好雾化了不得飘得到处都是啊

网友(点评):
没去过现场,不知道会是什么状况。

网友A:
没有见过油雾状润滑加工的数控加工机床,切削油见过,数控机床切削时用切削油润滑,但不是雾状。

网友(点评):
图片中的是雾状,对操作者并不好。

网友(点评):
图片中的是雾状,对操作者并不好。

网友(点评):
图片中的是雾状,对操作者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油雾状润滑加工的数控加工机床,切削油见过,数控机床切削时用切削油润滑,但不是雾状。

以前我们用过切削液润滑的我们也用过,到了夏天机床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油雾状润滑加工的数控加工机床,切削油见过,数控机床切削时用切削油润滑,但不是雾状。

这种用法我也是第一次实际接触,但以前到听说过,没用过。

网友(2016-10-09):
这种不太好,高度差稍微大点油就吸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