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如何倒角更快,更经济?

楼主(2016-09-08):
如图如何倒角更快,更经济?

网友A:
1.楼主看不清啊
2.大概看是成型刀了

网友:
关键问题:倒角没通,还是这个收尾……
没干过,坐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主看不清啊
2.大概看是成型刀了

完全没看懂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看不清啊
2.大概看是成型刀了

简单就是在10mm厚的板边上开个44*21的方孔,然后在孔的边上倒10*10的角。主要是角上难处理

网友:
现在是怎么倒角的?角上怎么处理。

网友:
批量很大吗?还是就几件?

网友:
铣削加工应该可以面转折处的精加工可能要用较小直径的铣刀;但工件要反过来装夹。

网友B:
要求不高就仪表车做个工装用切割片切角,滚筒去毛刺或者3M抛光轮都可以,要求高就上铣床

网友:
设计如果工艺性不好,加工成本高,可以换一种设计方案,达到同样的目的。如果用铣床,倒角相交的地方不好加工。用等离子切割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就仪表车做个工装用切割片切角,滚筒去毛刺或者3M抛光轮都可以,要求高就上铣床

要求不高,您这个加工法不用抛光就能达到要求

楼主:
之前有一种六角孔是用六方成型刀由车床来加工,不知可否借鉴一下?

网友:
整个倒角线切割吧

网友:
雕铣机上用倒角刀走

网友:
要求不高用切割。

网友:
线切割比较快

网友:
可以用激光切割,或水刀切割。

网友:
以前我们这个都是直接拿45度的铣刀直接铣,倒角而已又没有什么大用,如果有干涉就给他做避让,这倒角应该是画的坑爹

网友(2016-10-18):
如果要求不高就是冲床一下就搞定。

网友:
这种倒角,加工困难。这是不合理的设计。有条件的话改改设计。没条件的话要了解用途。如果只是避空,很多方法加工。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的已解决,就是修改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