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装板在流水线上的阻挡定位问题

楼主(2016-09-08):
      已知一个500*400的工位台,无动力的辊筒,上面放置工装板,现在要求工装板实现左右方向的定位,定位精度要求不高,工人可以正常组装板子上面的零件即可。

      小弟的想法能否在折弯的护板里面设计一个机构,平时是放在护板里面的,需要的时候抽出来,放倒,然后挡住工装板。如下图: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构,或者各位前辈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平行于辊子轴向伸缩不好吗,藏在护板下面

网友:
不要挡两边,挡中间。做个机构就行了。

网友A:
阻挡气缸,有很多种形式和规格,可以按需采用。

网友B:
楼主可能是想要米思米上那种叫旋钮柱塞的东西,可在米思米官网上查PXYA就可以看到

网友:
工装板中间开个槽     线体中间装个阻挡器

网友(点评):
有成熟的东西

网友:
位置要求不严格,感觉电磁铁比较好,左右挡有点妨碍工人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阻挡气缸,有很多种形式和规格,可以按需采用。

正解,就用阻挡气缸,计算出惯性选择相应的型号就可以。

网友D:
最简单应该是气缸伸出阻挡了吧!设计一个气缸从下面伸上来挡信前进,缩下去后,一切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就用阻挡气缸,计算出惯性选择相应的型号就可以。

阻挡气缸只能挡住一个方向的啊,您的意思是左右两边都加阻挡,把托盘卡在中间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应该是气缸伸出阻挡了吧!设计一个气缸从下面伸上来挡信前进,缩下去后,一切正常工作。

两边各一个气缸 把板子卡在中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是想要米思米上那种叫旋钮柱塞的东西,可在米思米官网上查PXYA就可以看到

找到了 但是没太明白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但是没太明白怎么用的

这是个手动伸缩销,拉起旋转伸出和缩回,靠内置的弹簧和外圆台阶限制销的位置

网友(2016-10-24):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