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转矩计算

楼主(2016-09-08):
想再请教一下各位,图中的机器是一个回转体,通过上下两根轴传动匀速转动,下面是带链轮的传动轴,链轮直径300mm,链轮的转速n=23转每分钟,回转体负载1.5吨,如何计算链轮的转矩。是多大呢?

网友:
上次问题的延续。这个重量可能还是要按照0.75吨算,按启动时转动惯量产生的力矩算。参考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469484-1-1.html

网友(点评):
这个设计本身有极大的缺陷,楼主又不提供更多工况参数,枉费大侠一片苦心了!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更多人参与讨论,这个重力平衡了,扭矩该怎么算?算1.5吨,还是0.75吨,还要考虑链条的张紧力。

网友(点评):
有什么缺陷呢?意思是无法实现这种传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问题的延续。重量按照0.75吨算,按启动时转动惯量产生的力矩算。参考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46 ...

谢了。。

网友(点评):
可能重量还是要按照1.5吨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问题的延续。重量按照0.75吨算,按启动时转动惯量产生的力矩算。参考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46 ...

要考虑重力产生的力矩

网友(点评):
这个重量是按照1.5吨,还是0.75吨算,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点评):
重力已经左右平衡了,我感觉只需要计算启动惯性力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了。。

嗯嗯,我知道了

网友:
其余都别管,折合成安全系数。就看负载多大,转动惯量只反应在加速的快慢

网友:
你这个东西就这样空转者?不输送物料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