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对零的意思

楼主(2016-09-08):
机器装配师傅说的零对零是什么意思?是H7/h6,H6/h5等这样的间隙配合吗?还是H7/js6,H7/j6等这样的配合?

网友A:
有时候可以现在论坛里搜一下,很多问题都被重复问过了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815

网友:
我听到的是  "零碰零";
我感觉的意思是,轴类零件实际加工尺寸30,带孔零件的实际加工尺寸30,导致孔轴装配不上;
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过渡配合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零对零”配合,应该就是轴和孔的尺寸一样,没有间隙也没有过盈,一样大的意思吧。

网友:
装配师傅说的零对零 是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保留两位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可以现在论坛里搜一下,很多问题都被重复问过了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 ...

还是没理解什么意思?没讲清楚是啥配合,敢问大侠能指点一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可以现在论坛里搜一下,很多问题都被重复问过了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 ...

我刚刚问一下领导,领导说是用小木锤敲进去的配合,也就是说很小的过渡配合,或是间隙很小的间隙配合。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谢了

网友:
打个比方就是孔与轴的尺寸是一样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