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弹簧套上部没有生锈?

楼主(2016-09-08):
如图我想知道为什么弹簧套上部没有生锈(或者说生锈很少)?介绍下情况,这个是楼主大概三个月前,做的内撑孔的工装, 弹簧套用的是9SiCr.下边那个座是普通的45.下料的时候是三套,实际用了两套。剩下这个就扔库房的。当时由于着急干别的,也没有涂什么防锈油。就直接扔架子上边了。 昨天去库房突然发现的。有大侠帮忙解释下?

弹簧套上部确实是磨过,但是我对比其他的磨后的零件,其他零件照样也锈的跟图中底座似的。 所以不单单是粗糙度的影响。

恭候大侠来讲解啊。。。

网友:
材质不一样,弹簧套有热处理过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昨天有事,热处理都一样 调质280-285HBS

网友A:
1, 材料问题 热处理 等都会有影响
2, 主要是水分问题。光洁度比较高的地方,杂质相对其他地方要少一些,水分含量也要少一些,另外加工完成后,检验时肯定是喷了防锈的。再有搬运时操作人员是否带手套了,如果没有就有可能拿中间部分,汗渍是产生绣的主要来源。逐步扩散就成你这样了

网友:
Cr可以提高钢的淬透性和耐磨性,并且有增强钢的抗腐蚀抗氧化能力。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没错。一般防锈电镀的话,也是镀硬铬吧?

网友:
可能O型圈带油了,油的扩散性很强的,面光一点就散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材料问题 热处理 等都会有影响
2, 主要是水分问题。光洁度比较高的地方,杂质相对其他地方要少一些, ...

估计是手拿零件是造成的。3个月才锈成这样,楼主的工厂不在沿海吧,如果是我们这边不防锈的话早就锈完啦。

网友:
粗糙度的关系,但又过3个月去看,恐怕全都锈了

其他零件照样也锈的跟图中底座似的---材料不一样,腐蚀快慢不一样

网友:
1.材质是一方面
2.底座部分放在了湿度比较大的地方
3.过一段时间估计未生锈的也会开始生锈

网友(点评):
恩 我准备在过三个月 再去看看

网友:
粗糙度和生锈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手拿零件是造成的。3个月才锈成这样,楼主的工厂不在沿海吧,如果是我们这边不防锈的话早就锈完啦 ...

沿海倒是不在,上边提到的什么防锈油什么都没做,检验完了就在台子上扔着,那段时间由于着急用根本也没入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材料问题 热处理 等都会有影响
2, 主要是水分问题。光洁度比较高的地方,杂质相对其他地方要少一些, ...

材料 我上边说了,至于热处理,两个零件都是调质280-285HBS。
检验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涂防锈油,就是因为用的比较急。我知道粗糙度值会影响生锈。毕竟表面不平会存水分。
关键我想知道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比如结构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