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螺纹表示

楼主(2016-09-08):
小弟最近刚学习sw,想问各位大哥,零件图中用装饰螺纹线画外螺纹在工程图中螺纹线能表示出来,可使用螺纹线 然后拉伸切除后画出的外螺纹,在工程图中为什么就是这样的呢?

网友:
用装饰螺纹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装饰螺纹不会卡,自己画螺纹会卡
所以一般只搞螺纹孔,螺丝预留不画
装饰螺纹的工程图表示就是机械制图中的基础,很正常的显示

网友:
不影响表达即可把~反正大家也都知道这是螺纹了

网友:
哈哈,软件又不能识别你扫描切除的是螺纹,他只能显示出这个特征了。

网友:
你画的那是特征,像螺纹的特征,sw只认那是特征。

网友:
装饰螺纹线与切除扫描特征出来的螺纹,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工程图当然不一样了。楼主难道忘了画法几何吗

网友:
我习惯性用第一种,装配图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