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BOM表的问题

楼主(2016-09-08):
各位大神,你们做BOM表是怎么做的?是直接在EXCEL中做?还是在三维软件中做好,再导出到excel中?

网友:
在三维软件中做好,再导出到excel中

网友:
3D转2D

网友:
我用Inventor,做装配图时生成BOM表,同时导出成Excele表格的BOM表,这样做真实反应装配中零件及标准件的数量,是不会错的。

网友:
在三维软件中做好,再导出到excel中,基本不会出错,还简单快捷。

网友:
我也是在三维里做的,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