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你们留意过吗

楼主(2016-09-08):
伸缩杆,螺母+开缺口螺杆压紧。
不知道有没有标准(标准名字叫什么),大家平时用过吗?
如过想要做到密封,怎么做呢?

网友:
塑料的没见过,金属的见过

网友:
我们家里的拖把伸缩把,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拖把 没有密封功能,只有锁紧功能

网友:
家里有一个这种类型的晾衣服的架子,结构就是薄金属管+塑料锁紧接头。我组装的时候发现是一种类似液压的卡套式管接头。
楼主说到密封,不知道怎么做,管内是流体吗

网友:
这个卡套  工作压力15bar 工作温度 20到200°

网友(点评):
和你的不太一样。

网友(点评):
您的这个是个天价,楼主的那个是个白菜价呀。

网友:
首先,这根管是否受力,径向力、弯矩;其次密封的意思里面要通入气体么? 还是只是真空、隔离? 然后,你要设计的这个东西有多大?

网友:
拖布杆,晾衣架,密封加个O型圈就行

网友:
那种简易的晾衣架就是这种结构的,很常见的

网友:
家里的晾衣架不是就这种结构的吗?  要密封的话,里面加个旋转密封,不过这样的话,壁厚必须上去啊。

网友:
淋浴的连接杆上也有类似结构,这个是有密封要求的。

网友:
箱密封,可以在管壁上加O型圈,就像快插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