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知道直径20mm ,厚度1.5mm的不锈钢管的耐压值??

楼主(2016-09-08):
那位大侠知道直径20mm ,厚度1.5mm的不锈钢管的耐压值??

网友:
近似看似薄壁圆筒,圆周应力P=2*1.5*屈服强度/17,不锈钢种类和屈服自己查表

网友(点评):
经过计算,承受压力公式应该是 P=屈服强度/17.8 吧?

网友(点评):
公式出处呢或者名字也好,我去学习学习

网友:
10兆帕应该没问题

网友:
20mpa时的最大应力(按第四强度理论)为137mpa

网友:
还与具体的不锈钢牌号有关系吧,不同牌号硬度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