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面阻力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怎样定义

楼主(2016-09-08):
如图所示,红色圈起来的:导向面阻力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怎样定义.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书?

网友:
是否指的是滑块导轨的阻力?

网友(点评):
倾向与这种观点

网友:
如果这个参数有很大的作用,那,品牌的价值,无从可谈了。

为什么?紧挨着的上面那个“摩擦系数”,人家没说用哪个品牌的哪个类型的哪个型号的润滑油。。。。。。

还“无负载时”?????????????

没负载,我要她干嘛?

说来说去,结果还是那么回事儿:你怎么用,我真的无法承担责任。

如果说是“极限负载多少时咋的咋的”,那是对用户的关爱更是负责。

这种“是你爱买才买的,关我屁事儿啊”的说明书,还是少看为好。

网友:
提升综合载荷

网友:
自由滑动时的阻力。

网友:
空载时的负载。

网友:
我理解为由安装误差引起的阻力

网友(2018-07-09):
楼主搞懂这个问题没?我也遇到这个疑问,然后就查到这里了

网友(2020-05-25):
摩擦系数越高,摩擦力越大。采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摩擦系数0.1-0.22、自润滑、高耐磨性能),可降低摩擦力,降低运转能耗,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2021-06-25):
第一种:法向负载20N
第二种:径向阻力20N
按摩擦系数0.05算,第一种的径向阻力是1N,所以我倾向于第二种,径向阻力是20N。1N实在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