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ISI 1215 机械性能

楼主(2016-09-08):
各位大神 知道哪个知道 AISI 1215 机械性能 了? 需要有标准支持要做报告哪能查到哦。查了很多资料都只有化学成分没有机械性能说明。

网友A:
美国钢铁协会(AISI--SAE)钢材牌号标准中有1215牌号。属于易切钢,相当于我国的Y15钢。

1215钢材力学性能   1215易切钢的抗拉强度 σb (MPa): (热轧)390~540; 1215易切钢(冷拉)钢材厚度或直径 8~20时:530~755; >20~30时:510~735; >30时:490~685, 1215易切钢的伸长率 δ5 (%): (热轧)≥22; (冷轧)≥7.0, 1215易切钢的面收缩率 ψ (%): (热轧)≥36 1215

网友:
AISI美国标准,相当于我国的Y15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钢铁协会(AISI--SAE)钢材牌号标准中有1215牌号。属于易切钢,相当于我国的Y15钢。

1215钢材力学性能 ...

非常感谢,请问下这个标准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