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nx11.0三维机械设计01

楼主(2016-09-08):
UGnx11.0三维机械设计01,学习使用坐标系,学习用最基本的基本体建模,创建正方形,圆柱形,圆台,圆锥等等形状。
UGnx11.0三维造型设计 Unit02 凳子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5NTE1ODY0MA==.html?beta&f=27806265&from=y1.7-3

补充内容 (2016-10-3 22:03):
干脆整理一下;而且教程视频继续更新中。
UGnx11.0三维机械设计
Unit01 UGnx11 三维建模界面介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NDMzODg3Mg==.html?f=27806265&from=y1.2-3.4.5

补充内容 (2016-10-3 22:04):
Unit02 UGnx11三维建模 广东职校技能竞赛题A底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yNDkzOTA1Mg==.html?old&f=27806265&from=y1.2-3.4.7

补充内容 (2016-10-3 22:04):
Unit02补充之基本体建模之橙子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5NTE1ODY0MA==.html?&f=27806265&from=y1.2-

3.4.2&spm=a2h0j.8191423.item_XMTY5NTE1ODY0MA==.A

补充内容 (2016-10-3 22:04):
Unit03_UGnx11三维建模 广东职校技能竞赛题A之上面部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yNDkzOTA2OA==.html?old&f=27806265&from=y1.2-3.4.6

补充内容 (2016-10-3 22:05):
Unit03补充之基本体建模之尖塔模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5NzI4OTgyMA==.html?f=27806265&from=y1.7-3

补充内容 (2016-10-3 22:05):
Unit04 UGnx11三维建模 草图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zMzgxMzc5Mg==.html?f=27806265

补充内容 (2016-10-3 22:05):
Unit05-UGnx11三维建模 草图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zMzgzNDA5Ng==.html?f=27806265

补充内容 (2016-10-3 22:05):
Unit06-UGnx11三维建模 草图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zMzg2MTAyOA==.html?f=27806265

补充内容 (2016-10-12 11:25):
Unit07 UGnx11三维建模 实例1之数控技能大赛广东选拨赛题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0ODc1MjgwMA==.html?

beta&&f=27806265&from=y1.2-

3.4.11&spm=a2h0j.8191423.item_XMTc0ODc1MjgwMA==.A

网友:
楼主分享一份源文件啊,

网友A:
LZ用的UG吗? 我现在用的8.0相比proe和SolidWorks,UG实在太难用了。。

网友(点评):
难才有存在的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用的UG吗? 我现在用的8.0相比proe和SolidWorks,UG实在太难用了。。

ug不好学,但会了就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g不好学,但会了就好用

对于设备设计来说,就算会了,熟练也没法跟proe和SolidWorks比,我还说会那两个的话,好用的飞起呢
真是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当然你是模具设计的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设备设计来说,就算会了,熟练也没法跟proe和SolidWorks比,我还说会那两个的话,好用的飞起呢
真是 ...

我也是做设备的,之前用sw,现在ug。ug焊接结构件功能不好,其他的有些功能比sw好,比如钣金件边角工艺孔处理,同步建模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UG吗? 我现在用的8.0相比proe和SolidWorks,UG实在太难用了。。

我现在用UG11.0,软件用熟了,都好用,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UG吗? 我现在用的8.0相比proe和SolidWorks,UG实在太难用了。。

不难,我一直都在用UG,三维设计软件基本上都差不多,UG的模块较多,个人感觉还是方便,易学易用。
想学习的,可找个教程来学习。

楼主:
继续做点学习教程视频,
Unit02 UGnx11三维建模 广东职校技能竞赛题A底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yNDkzOTA1Mg==.html?f=27806265&o=1&spm=0.0.playList.5!6~5~A.1cnjVI
学习UG,自学的话,是挺难的,但如果找到一个好的教程,跟着做,感觉还是比较简单好学。软件不要学习得太多,先精通一个,如果要用到其他的,很容易就上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做点学习教程视频,
Unit02 UGnx11三维建模 广东职校技能竞赛题A底面
http://v.youku.com/v_show/id_ ...

借此贴,问下LZ
1. 装配模式下,装多个重复的零件,比如一样的螺丝,有什么快点的方式吗
我没加载一个零件,还要把2个零件的约束重选一遍,proe有个重复(repeat)命令,用起来很快

2.还是装配模式,零件阵列的时候,尽快源零件是固定的,其他阵列出来的零件似乎会被其他的装配带跑(换句话说,阵列出来的零件只是阵列了位置,没带约束)

3.零件建模下,对一个零件(如长方体)的边倒角,似乎只能一条边一条边的选,不能像SolidWorks和Proe那样,选择琏,可以一次把同一方向的边全选上,UG能框选,不过框选就把交叉的边也选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此贴,问下LZ
1. 装配模式下,装多个重复的零件,比如一样的螺丝,有什么快点的方式吗
我没加载一个 ...

1、重复装配螺丝;如你所说的,位置有规律的,可以陈列、镜像等。
2、陈列的零件没有约束;我以前用ugnx6.0和8.0好像是这样,好像有一个关联的选项的吧,可以试试;或者阵列后,再个别再加上约束。
3、边倒角,好像一般都是一条一条地选,框选好像也不方便;如果是草图拉伸生成,在草图上可以先倒圆角,方便一点。
我正准备在用ugnx11做一套免费的建模教程,和一套免费的数控加工教程。11.0版本可能有新的改进也不一定;我就不一一试了,到时用到再试。
总之,各个三维软件的功能都大同小异,各有优点,用习惯了就是好用就是了。我觉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重复装配螺丝;如你所说的,位置有规律的,可以陈列、镜像等。
2、陈列的零件没有约束;我以前用ugnx ...

各有优点,但是就我看到的,UG的缺点明显,尤其对于追求建模速度的行业,我感觉我用SolidWorks一周画完的3D,UG至少多2天。。。
你倒是给我说说其他软件那些具体的不好的地方。。

楼主:
继续做一些学视频教程,基本体建模,旋转,阵列,等等。
UGnx11.0三维造型设计 Unit03 尖塔模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5NzI4OTgyMA==.html?f=27806265&from=y1.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点,但是就我看到的,UG的缺点明显,尤其对于追求建模速度的行业,我感觉我用SolidWorks一周画完的 ...

个人用UG较多,solidworks曾经用过,用得不多,个人感觉各三维软件的建模都比较类似,差不了太多,各有各人的喜欢;UG的优点就是模块多,高度集成,如有塑料模具模块,数控加工编程模块等等,sw有的,UG好像都有,UG有的,sw要安装其他公司软件的插件,插件来说,个人认为不够稳定。
至于建模速度,纯粹的个人的熟练程度为主,那个用得溜,当然画得快,没有绝对的,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用UG较多,solidworks曾经用过,用得不多,个人感觉各三维软件的建模都比较类似,差不了太多,各有各 ...

这个跟建模速度没有关系,同样一个操作,SW只要点两下鼠标就能完成的操作,UG要点3、4下
当你作图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手指多点一下都嫌累

当然我不是在这个贴里强行吹SW,黑UG,毕竟我现在也在用UG
我上面就是把UG实际碰到的问题(还不止那些几个),放在这里讨论,看了你回复说的
【阵列后,再个别再加上约束】 这样的操作,就是多余的,这样多余操作我真能列出许多来

没有很好解决UG对一些命令设置不合理的地方,但反过来,我没看到UG好的地方,SW缺的

另外你说到插件,像我在装配下,选一个零件按右键就能打开相应的工程图
像图纸的批量打印,把200百张出好的工程图一次直接打印出来或转成PDF
UG也要另外加的插件,而且操作真的不够人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建模速度没有关系,同样一个操作,SW只要点两下鼠标就能完成的操作,UG要点3、4下
当你作图量很大 ...

这二个软件的优劣,各人有各人的认为,觉得那个好的,就用那个就行,没有所谓,二个软件的三维和工程图功能其实总体上差不多。
我用UG较多,主要是会用到数控加工模块,UG的数控加工很不错。而sw用得少,现在基本不用了,曾经用过一下;觉得用一个就行,没有必要花时间学习几个软件。
而且UG的版本很快,以前的没有的功能可能新版本会有也不一定。

楼主:
继续做点建模教实例程视频:Unit03_UGnx11三维建模 广东职校技能竞赛题A之上面部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yNDkzOTA2OA==.html?old&f=27806265&from=y1.2-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