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结构化梯形图/FBD编程问题

楼主(2016-09-08):
这两天在学三菱FX系列PLC结构化梯形图/FBD编程,遇到如下图:的d口的数据变量设置错误。如下图
大家帮忙看一下如何设置这个口的数据类型。我在数据设置类型中把所有的类型都选了一遍结果还是错误。

网友A:
d是BIT[3]或者BOOL[3]类型的,或者直接使用软元件M

网友B:
想自学plc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推荐的书本或视频

网友(点评):
我都是在网上找的资料,三菱的比较多,所以当时就学的这个了,找它们的样本认真看同时在电脑上实时操作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是BIT[3]或者BOOL[3]类型的,或者直接使用软元件M

     谢谢,知道是这些数据形式,就是不知道在FBD中如何设置,在上面这两个图中就是这个数据类型选择的窗口,怎么选都是报错。还望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自学plc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推荐的书本或视频

想学PLC还是到培训机构实操会更好点,价格不高而且比自学节省很多时间,更主要的是效率高点,有其它学员可以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知道是这些数据形式,就是不知道在FBD中如何设置,在上面这两个图中就是这个数据类型选择的窗 ...

基本数据类型:BIT,勾选数组,元素数3

网友(点评):
谢谢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