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气动螺纹接头连接的内螺纹设计

楼主(2016-09-09):
需要设计一个内螺纹,和气动螺纹接头连接。
气动螺纹接头是这样的——

规格为PC602,插管外径6mm,螺纹为1/4(55度密封管螺纹,圆锥螺纹)。
成大先老先生的机械设计手册上说,这种螺纹有两种配合方式——和圆柱内螺纹配合,密封较好;和圆锥内螺纹配合,密封性稍差,但不易被破坏。
不知大家都选哪种?

感觉圆柱内螺纹形式更常用,但1/4圆锥螺纹的基准直径是13.157mm,感觉好诧异,怎么是这么一个数字?好像和英寸也不靠。

或者我想多了,就有专门的丝锥,攻丝即可?

网友:
有丝锥的!一般你要说明是是锥孔还是圆柱,不说明我们这的都做成圆柱

网友A:
锥/锥配合密封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锥配合密封性能好。

大侠和手册意见相左。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
我们一般用圆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和手册意见相左。能否详细说说?

你查一下表中应用场合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和手册意见相左。能否详细说说?

我们在中真空状态也用锥/锥配合,只不过牙间施胶。

网友:
正常来说,市售气动元器件内牙多是55度锥牙,外牙多是55度锥牙且外牙都涂有螺纹胶,拧几牙就好啦且不能拧到底,这就是正常的锥/锥牙配合,一般压力的水、气使用完全足够。不信,你去看气缸及电磁阀的内牙是不是锥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中真空状态也用锥/锥配合,只不过牙间施胶。

手册特点一栏说柱锥配合密封好,但应用一栏却建议在恶劣工况下采用锥锥配合。
我猜测手册的意思是说——
锥锥配合虽然封得不严,但封得稳定,抗干扰;而柱锥配合虽然封得严,但一干扰就松许多。
因此如果环境和风细雨,那就选柱锥配合,否则一旦风雨交加,密封性能将一泻千里;
而如果暴雨狂风,还是锥锥配合,至于封得不够严,那是第二位的,自己想辙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特点一栏说柱锥配合密封好,但应用一栏却建议在恶劣工况下采用锥锥配合。
我猜测手册的意思是说—— ...

如果你用上进口的Swageklok接头就知道什么叫好,他们都是锥/锥配合的,一点胶都不用,咔叽一拧上去,没你的事啦,你去玩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上进口的Swageklok接头就知道什么叫好,他们都是锥/锥配合的,一点胶都不用,咔叽一拧上去,没你 ...

我的场合压力不大于1Mpa。我看了车间的气路连接,阀之类的接头,螺纹都用了生料带。而那些用气的进口设备上,有些气路连接都是卡扣式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土豪公司,能用双卡套接头就用双卡套接头,能用精密不锈钢管就用精密不锈钢管,这样好布管,外观漂亮,让人眼前一亮呀,人家才不问你花了多少小钱钱呢。

网友(点评):
不是土豪公司。再说了,我的管的塑料管。

网友(点评):
塑料管哪有那么多讲究,管接头对应的孔用Rc1/4完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场合压力不大于1Mpa。我看了车间的气路连接,阀之类的接头,螺纹都用了生料带。而那些用气的进口设备 ...

柱/柱配合的比如水管牙接头都用生料带,锥/柱配合的用密封胶,双卡套接头好用但成本不低。

网友(点评):
双卡套接头学习了下,不错!

网友:
1/4圆锥螺纹讲孔径的噢

网友:
低压连接,我司用柱/柱配合加密封胶。

网友:
探讨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