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文字横倒问题

楼主(2016-09-09):
sw尺寸标注中文字怎么会这样呢?怎么把文字摆正呀!

网友:
估计是你字体的问题!SW没遇到过。CAD里面遇到过就是字体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过,是字体的事,试着改改字体就好了。

网友:
不要选择字体前有“@”符号的,例如,不要用“@宋体”,直接选“宋体”即可。

网友:
多捣鼓多试试 软件就是要这样多试试才能用好

网友:
试一试更换其他字体,我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菜单栏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尺寸 里的字体进行更换就可以了,字体前面带有@的,基本上汉字都是旋转90度的,将字体换成不带@的.

网友:
4#回复的对,是因为选择了带@符号的字体。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