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坐标系示意图

楼主(2016-09-09):
机床坐标系示意图,对于操作者来说比较有用。

网友A:
不了解机加工, 求教:
1. 机床零点和机床坐标系零点的区别?
2. 加工过程中机床刀具的走线加工路径等都是按照机床坐标系来的吧?因为刀具的位置和速度是受机床控制的
3. 实际加工的目的是要在工件加工出需要的形状,比如说一个孔多深是工件本身的特征,这个深度是参考工件坐标系,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机床坐标系到工件坐标系的转换(线性),这个转换是怎么完成的,在哪个环节?

网友(点评):
机床零点是机床最大移动范围了,机床生产商生产时就决定了。

网友(点评):
加工时把工件放在工作台上后,首先要对刀,这就建立了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机加工, 求教:
1. 机床零点和机床坐标系零点的区别?
2. 加工过程中机床刀具的走线加工路径等都 ...

机床零点,也就是机床操作回参考点的位置,是一个固定的机械点,比如有行程形关控制的。
机床坐标系原点,是根据参考点建立的,通常与参考点重合,也可以设置为不重合,比如XYZ轴都偏置一个距离。
工件坐标系是在机械坐标系基础下建立的,用于编程加工,一般为工件的基准点。

网友:
编程以及操作数控设备这几个坐标的含义一定要搞明白,不然小则撞刀,大则会将主轴撞坏。

网友(点评):
是的,对于加工者来说一定要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