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坐标方向问题

楼主(2016-09-09):
图示是数控铣床坐标方向。这个方向是国标规定的,对于X向方向的规定有点自己的看法。一般数控铣床的刀库在左侧,而Ⅹ的正方向也是在左侧,在回零的时候是否会与刀库上面的刀具干涉呢?熟悉的社友能否说一下?

网友A:
1,这个完全有可能,
2.设计结构就得提前想好了
3.丝杠一般也是在这边把头的,只能牺牲行程了,
4.机床回零可以设在别的地方
5.还有软件回零机械回零,这块也是有点绕,问问机床电气调试应该清楚些。

网友(点评):
其实楼主的这个左右,是从哪方面说?

网友(点评):
X向回零如果设置在往负方向移动,就可以避免和刀库刀具干涉了。但这个规定又不一样了。

网友:
加工中心和数控铣床的X轴都是-方向回零呀.

网友(点评):
回零就一般是指往正方向移动。

网友:
杞人忧天。

网友(点评):
有客户出现过碰撞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完全有可能,
2.设计结构就得提前想好了
3.丝杠一般也是在这边把头的,只能牺牲行程了,

左右是指正对着机床时的左手侧。

网友:
怎么会呢,刀库肯定会设计在行程之外。

网友(点评):
不见得,如果工作台加工的件很大而且偏左放置的话,工件很高或者刀具很长的话,在回零时完全有可能发生碰撞。

网友(点评):
实际解决这个问题就是X回零往负方向移动,但这个国标规定的又不符合。

网友:
数控铣床只有Z轴上下动作,怎么会发生干涉喃

网友(点评):
层主看看斗笠刀库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层主看看斗笠刀库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的!
立式数控铣床的X轴的运动,刀具是不动作的,是工作台在动!

网友(点评):
刀具长,工作台上工件大,会有碰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的!
立式数控铣床的X轴的运动,刀具是不动作的,是工作台在动!

操作回零,Z轴回零,是往上的,肯定远离工件的,X轴回零,刀具是不动的,是工作台在动,此时刀具与刀库不会发生相对移动。

网友(点评):
如果刀具过长有可能会和工件干涉。

网友:
是的,一般是工作台在X与Y轴运动,刀具只在Z轴运动。

网友(点评):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操作回零,Z轴回零,是往上的,肯定远离工件的,X轴回零,刀具是不动的,是工作台在动,此时刀具与刀库不 ...

刀具再长,也不会碰到工件的,因为回零是Z轴先回零,这个距离非常大,远离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