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左同心圆视图投影原理解和答

楼主(2016-09-09):
让我们从机械制图开始......
http://www.cmiw.cn/thread-469155-1-1.html

主、左同心圆视图投影原理解和答

网友:
楼主很用心,,可是我没看懂

网友(点评):
一共四个圆,一个圆我要用一页半纸来答复。 去看TOSPOXJM的立体图。

楼主:
直到我今天发稿时,以前百度上的最佳、最优答案,乱麻一般。(luanqibazao).
不信大家可以去搜索,二个视图,同心圆的问题。

网友:
楼主高深,佩服,看了两三遍才看明白。果然不一般,要解答这个题目也是需要很多见识和经验才行。

网友(点评):
1082年,我知道的题目,34年没对任何人讲。 9月1日拿出来,我觉着应该往下传承了。

网友(点评):
敲键错误,1982年

网友(点评):
楼主确为前辈!82年我父母相互还不认识...

网友(点评):
立体图去看Tospoxjm回复,从机械制图开始出题的那个帖子。

网友:
我觉得 空心的透明玻璃球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应前辈要求,贴出我所理解的立体图.

网友(点评):
最后一图是一凹一凸

网友A:
机械制图的三视图其实有时是挺复杂的,特别是只有二维图的时候。
但现在都在使用UG或Solidworks之类的三维软件,除了三视图等,用于标注尺寸和公差外,还有会附上三维立体示意图,辅助读懂图纸,就基本没有那么复杂了!

网友:
高手,这个需要很强的空间想象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制图的三视图其实有时是挺复杂的,特别是只有二维图的时候。
但现在都在使用UG或Solidworks之类的三维 ...

是啊,现在使用三维作图简单些了,起码比用二维画图直观多了,所画即所见,不用二维的方式考虑了。

网友:
高手,看了答案又反复琢磨了一天,楼主厉害

网友(点评):
再结合7号的立体图,可以更加深印象。

网友:
看来没有争议的,还是这两个答案。
这两个应该也是出题者给出的吧?

网友(点评):
是我亲自解答的。图上的注释就是我的手写体。

网友:
楼主好猛啊!!!

网友(点评):
34年这个题目没给别人讲,9月1日拿出来世界技术人员共享。 这么好的题目,应该传承下去。

网友B:
根据版主的题目答案,和社友的贴图,以及我以前出过的类似题目,一共画了四个三维实体,应该都符合题意,下面集中贴出来。
后两种答案的作图条件,参照给出的二维图中的投影变换。

本人对于SolidWorks,学习时间不长,还是个初学者,正好借这个机会,练习一下。
这种图形,一般设计当中很少遇到,有的地方还是看书之后才画出来的。

网友(点评):
里面挖的也得是椭球一部分。且符合长轴L=1.1412D(内径0的规律。 怎么看立体图是个内凹的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版主的题目答案,和社友的贴图,以及我以前出过的类似题目,一共画了四个三维实体,应该都符合题意,下 ...

从光线的阴影可以看出来,一凹一凸。第三个图小圆是凸的,第四个图小圆是凹的。

版主说的没错,作图时,小圆也得符合根号2倍的关系。

网友:
解题的第一步是审题,我审题审错了。

网友:
我画的怎么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