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端面的加工

楼主(2016-09-09):
如图,铸铁箱体零件,孔径270,要求在孔内侧加工端面,端面直径350,

现在是用一把反装镗刀,刀头伸出45mm,走圆周轨迹,反镗端面。由于余量较大,加工效率较低。

对于这个部位的加工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那么大个面,镗着好费劲啊

网友:
采用铸造的方法呢?用熔模铸造试试?

楼主:
350平面需要机加工,从加工这方面考虑,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改一下设计变成不要加工的面要省不少成本啊

网友(点评):
我猜,那个位置应该是装轴承座面,装挡圈的,表面粗糙度和尺寸要求只怕都不低

网友(点评):
可以做成装配式。

网友:
另外一个视图没有贴出来,用车的方式,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反镗,别无他法

网友:
量大的话,350这么大的孔,完全可以先在大立铣上回转盘T一刀。再精镗啊。

网友:
出图的人该打屁屁。

网友:
应该修改设计。

网友:
可否将此零件一分为二,加工就方便多了。

网友A:
建议改成焊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成焊接件

这个主意可以,或者改成螺钉连接的形式。

网友:
焊后变形

网友(2016-12-01):
哈哈,这个真不懂

网友:
如果不承受较大的力是可以采用加工后焊接的,焊接变形可以忽略。
顺便说一句这个图纸不全,至少尺寸及技术要求不全,不好定工艺。

网友:
焊接可行

网友:
立车或卧车都行。

网友:
最基本的车啊,干嘛镗?

网友:
三面刃铣刀

网友B:
这种设计的人要打屁股

网友C:
反镗刀 伸出40 一刀就出来了 不费事啊

网友:
这样的工件一般都是支架一类,比如阀门上执行机构支架。我们常做。没有什么难题,有弯头刀粗车一刀再光一刀。还有就是刀杆上装刀头我们常用。

网友(2017-01-18):
能上车床当然省事,镗床上装反镗刀+平旋盘也是比较简单的,在加工中心上是相对要费劲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成焊接件

焊接精度估计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计的人要打屁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镗刀 伸出40 一刀就出来了 不费事啊

网友:
分体加工后钻孔用螺丝固定

网友:
不可以拼焊么

网友:
大孔350 半径175  小孔270  可以找做非标刀具的做把7 形状的车刀  伸进去车

网友:
车床反车,做偏心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