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小车升级方案

楼主(2016-09-09):
  • 现方案:

  • 垂直位置将产品后半部分固定在小车上,在A/B/C工位装配;
  • 将小车框架旋转90度到水平位置,在D/E/F工位装配;
  • 将小车框架再旋转回原来的垂直位置,在G工位检测。

    产品规格:共有两种尺寸---1600*500*300,1000*400*220(L*W*D)
                           最大重量100Kg

  • 升级要求:

  • 将目前的手动旋转改为自动或半自动旋转;
  • 将目前的旋转操作由2人配合完成改为1人;
  • 两种高度调节更快捷。

如下是当前方案的模型截图和实物照片

网友A:
最好改二个球形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改二个球形轮。

什么样子的球形轮,有没有图片或应用的例子可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淘”球形万向轮“

网友B:
这夹具设计得已经挺好的了,不错。
进一步改进嘛,若是自动旋转,可否考虑旋转气缸,有旋转90度的,180度的,成本低廉。
但底盘好像有点单薄,可否加重一点,令这东西更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夹具设计得已经挺好的了,不错。
进一步改进嘛,若是自动旋转,可否考虑旋转气缸,有旋转90度的,180度 ...

底盘加重一些没有问题,只是担心自动旋转的速度如何控制,还有平衡如何掌握?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样子的球形轮,有没有图片或应用的例子可以参考一下,谢谢!

您说的是底部的车轮子,我这个是在轨道上用的,地面上铺有直线轨道,用不着万向轮。

网友C:
转到 一定角度后如何定位?

网友:
蜗轮蜗杆任意旋转定位

很多工程机械驾驶室地盘就是这样装配,正面座椅、空调、操纵杆等,180度后先导,各类罚,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到 一定角度后如何定位?

目前是在圆盘上开孔用插销定位。

网友D:
看看旋转气缸。
目前是纯机械的,升级后就是机电结合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旋转气缸。
目前是纯机械的,升级后就是机电结合的啦。

就是想朝着这个方向做,这也是想升级的缘由。
只是这个是垂直方向旋转,需要的扭矩比较大,还需要控制好速度和平衡,不知如何搭配?

网友(点评):
看看社区总工开门造车的帖子。

网友(点评):
开门造车是社区的老前辈了,很多精华帖慢慢拜读。

网友:
PLC+2个U型光电+加电机+减速箱+3按钮

网友E:
或者变频器+2U型光电+电机+减速机+3按钮+中继,这个速度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者变频器+2U型光电+电机+减速机+3按钮+中继,这个速度可调

谢谢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盘加重一些没有问题,只是担心自动旋转的速度如何控制,还有平衡如何掌握?

你这个设计原先是用手来旋转的,应该是经历过考验的,肯定平衡方面是没有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设计原先是用手来旋转的,应该是经历过考验的,肯定平衡方面是没有改变的。

我考虑的是旋转时产品自身的平衡,不同尺寸的产品重心位置不同。

网友:
气缸推应该可以,中心位置不同影响的就是翻转速度。垂直翻水平控制进气速度就行了,水平翻垂直也是一样,控制出气口靠背压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