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精度和重复精度

楼主(2016-09-09):
机床上一个轴,厂家给的定位精度+-0.05,重复定位精度+-0.01.
运动程序:从基准点0位走500mm,停5秒,再同方向走500mm到达1000mm位置。
请问:
1.500mm和1000mm位置的定位误差各多少?
2.500mm和1000mm位置的重复定位误差各多少?
3.图一,图二哪个能正确反应定位精度?或者都错?

网友A:
在我看来,定位精度按照标准测量,重复定位精度按照实际尺寸测量

网友(点评):
有道理。定位精度按公称尺寸测量,重复定位精度按每次到达同一点的实际位置测量。

网友B:
1.我感觉你把    定位精度+-0.05,重复定位精度+-0.01弄反了,请楼主核实一下,应该是定位精度+-0.01,重复定位精度+-0.05
2.楼主需要把定位误差与重复定位误差,重新区别一下
3.等你前两个搞懂了第三项自然会明白,况且这两图都不对。

网友(点评):
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应该是没反。定位基准是到达的实际与基准的差值。重复定位是往返多次到同一位置的数值变化值。所以应该没反。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重复定位精度一般要比定位精度小。

网友(点评):
重复定位精度小于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重复定位精度一般是定位精度的一半多一点,比如,定位精度是0.025的话,重复定位精度就是0.015

网友(点评):
是我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感觉你把    定位精度+-0.05,重复定位精度+-0.01弄反了,请楼主核实一下,应该是定位精度+-0.01,重复 ...

没有反,重复定位精度比定位精度高是合理的,提问之前我看了厂家资料,看了国标GBT 17421.2-2000(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确定),

网友(点评):
那我到要看个究竟,谢谢楼主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看来,定位精度按照标准测量,重复定位精度按照实际尺寸测量

网友(点评):
在上班,偷发帖,不方便长时间对电脑打字,只有手写了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图2符合意思。

网友C:
精度不是用文字能够描述清楚的!一定要有图,在图上标注才是可靠的!

定位精度的含义是实际到达的位置与要求到达的位置的差不大于给定的数值。

重复定位精度的含义是每次到达指定位置时实际偏差的变动范围。

定位精度是准确性的概念,与机器的制造装配有关。

重复定位精度是精密型的概念,与零部件之间的配合间隙有关。

严格地说,这两项要求都跟行程有关,严谨的做法是同时给出全行程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和任意位置起指定行程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

拿打靶举例,10枪从一个弹孔里打进去,叫重复精度高,但这个弹孔不在靶心上,叫定位精度不高,精密但不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不是用文字能够描述清楚的!一定要有图,在图上标注才是可靠的!

定位精度的含义是实际到达的位置与 ...

你说的没错,但是跑题了。
我讨论的是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和你说的“精密度”“准确度”有相似的地方,但不是一个概念。
“精密度”“准确度”其实是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坛里有大神零侠、逛逛大侠关于这方面的精彩辩论。可惜好多大侠都不在了,哎

网友:
楼主现在说的这个问题,能单元定位精度,反应不出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没听明天

网友(点评):
没听明白

网友(点评):
重复定位精度一般是指往同一个位置多次移动,对比这些移动后的结果如何?

网友(点评):
楼主往同一个方向移动两次,怎么可能知道重复定位精度呢?

网友(点评):
多运动几次不就有重复精度了吗?

网友D:
定位精度  指的是你的数控设备停止时 实际到达的位置和你要求到达的位置 误差。比如你要求一个轴走 100 mm  结果实际上它走了  100.01    多出来的 0.01 就是 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  指的是同一个位置 两次定位过去产生的误差。比如你要求一个轴走 100 mm   结果 第一次 实际上他走了 100.01    重复一次同样的动作  他走了99.99   这之间的误差  0.02  就是重复定位精度。
通常情况  重复定位精度 比 定位精度要 高的多。

网友(点评):
百度的,我觉得讲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位精度  指的是你的数控设备停止时 实际到达的位置和你要求到达的位置 误差。比如你要求一个轴走 100 mm  ...

定义我清楚,你百度出来的只是意思对,不严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义我清楚,你百度出来的只是意思对,不严谨。

我觉得第二图可以反映定位精度,不严谨的地方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但是跑题了。
我讨论的是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和你说的“精密度”“准确度”有相似的地 ...

具体应用而已。

网友:
      同意oldpipe的意见。他举的打靶的例子很形象。
      我的理解是,定位精度受机床驱动电机的精度、传动系统的齿侧隙、装配精度的影响,反应的是定位的准确度。而重复定位精度应该只受传动系统侧隙的影响,反应的是机器在往返运动中由于受侧隙的影响而产生的重复定位误差。所以重复定位精度要比定位精度高得多。
      至于楼主提出的三个问题,我的答案是:
     (1)定位误差都是正负0.05
     (2)重复定位误差都是正负0.01
     (3)第二个图片是正确的。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高手们多指教

网友(2017-08-03):
引用 网友B:
1.我感觉你把    定位精度+-0.05,重复定位精度+-0.01弄反了,请楼主核实一下,应该是定位精度+-0.01,重复 ...

你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