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单头与多头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6-09-09):
滚珠丝杆单头与多头的区别是什么,在会展上看到很多点胶机的XY机械手都用单头的丝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多头会好点吗?

网友:
同理,想想螺牙。

网友:
导程不同。

网友:
与负载。和传动速度有关系。

同样负载 同样导程。同样转速。多头的选择的伺服,就应该是单头的几倍。  只有对速度要求比较快,并且不在乎单机功率时才会选择多头

网友:
一般双头的丝杠的负载比单头大60-70%左右。双头丝杠的加工工艺比较难, 能真正做好的厂家不是很多。

楼主:
顶起,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
便宜点,螺母小点,发热小点,载荷够用就行

网友:
相同精度,双头传动间隙小得做。

网友A:
多头导程大。丝杠传动时切向力大,效率、行程精度略低于单头小导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头导程大。丝杠传动时切向力大,效率、行程精度略低于单头小导程。

导程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程是一样的

简单点说,单头的最小导程是一颗滚珠的直径,双头的最小导程是两颗滚珠的直径……依次类推。

网友B:
导程=螺距*线数;
螺距一样时,线数多,那么速度就快,当然精度会下降。

楼主:
顶起,还有那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2017-07-11):
看样式应该更加的直接吧!

网友:
还有说自锁不自锁 在我理解像滑滑梯 掉下来就是不自锁 不掉下来就是自锁,与力度和重量有关系,不能单单的说自锁或者不自锁 还有丝杠和螺母的松紧度,还有外在的压力有关!猜测,不会算! 蓝冰丝杆

网友(2019-03-22):
引用 网友B:
导程=螺距*线数;
螺距一样时,线数多,那么速度就快,当然精度会下降。

不是这样看的吧。我们要以电机的转一圈为标准,丝杠考虑的是导程,根本不需要在乎螺距,跟螺丝不一样。同样的导程,多头丝杠精度高负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