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图中,那个设计合理,理由是什么?谢谢指导

楼主(2016-09-09):
如图

网友A:
右边合理。左边的收缩时易引起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合理。左边的收缩时易引起裂纹

会不会脱模不方便  然后里面空心的 承受力可以吗

网友B:
我们一般都是用左边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都是用左边的结构。

哦哦 这也不知用在哪的 要是车轱辘中间实心也不太可能哈  费解

网友:
那边好肯定都是相对的,
所以只要你能说出合理的原因就行
左边的中心孔没铸出就不好说了
考试就选右边吧,右边的受力好。

网友:
我选左边吧,因为在应用中肯定是左边是觉的,右边极少见到。
至于受力分析,左边的受力也较好,我觉得。

网友:
左边工艺比右边简单。

网友C:
我就没见过右边这种的,想的挺好,很多是设计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实际中可能加工不出来或者加工成本很高,你看右边这个加工难度就大很多,说句土话就是不实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脱模不方便  然后里面空心的 承受力可以吗

吴宗泽《机械设计禁忌800例》中有这个例子。

网友:
冲压选左,压铸选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吴宗泽《机械设计禁忌800例》中有这个例子。

我来找找

网友(点评):
12#已经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没见过右边这种的,想的挺好,很多是设计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实际中可能加工不出来或者加工成本很高,你 ...

看了半天就你说到点子上了    铸造件得考虑铸造工艺性    在能达到使用要求的前提下   工艺越简单越好   想的倒是挺美,右边这种结构对液态金属流动性要求极高,做砂型也有一定难度,除非特种铸造,要么干脆就别用铸造,用冷加工

网友(2016-10-09):
如果是大件,从铸造的角度右边的好!

网友:
铸件的话当然是右边好了,左边那个零件的机构,有薄的地方,有特别厚的地方,收缩不均匀,容易产生裂纹;右边那个材料分布均匀,优先选择

网友(点评):
还有浇铸时铁水能旋起来利于杂质浮出。

网友:
我记得是会产生应力集中,就是忘了是哪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