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方向选择求助

楼主(2016-09-09):
基本上大方向就是属于流体动力传输及控制技术。导师说目前有三个项目,需要选择侧重于哪个项目。第一个是刚开始几个月的,大致是做消防车等救援车辆的悬架与底盘方面的设计研究,主要学车辆方面,机构学,液压等方面的知识,是个极大的项目。经费上亿。第二个是军工类的,做直升机的着舰装置,主要用液压,制造,编程,单片机等方面的知识。第三个是做'驾驶模拟器,导师的团队做过各种坦克训练模拟器,直升机模拟器等等。主要用到系统动力学,编程,单片机等等方面的知识。
。。。。。 让我们选,涉及到后面的选课以及进课题组,兴趣的话,我对这三个的兴趣度都差不多。我是专硕,不打算读博,学校非211/985。求给个建议,对以后的就业方面有帮助。

网友:
个人建议:做消防车等救援车辆的悬架与底盘方面的设计研究

网友:
液压,制造,编程,单片机等方面的知识。对将来的发展感觉更有用。

网友:
感觉好高大上,建议奔着机电液一体化方向走

网友:
项目一: 项目大,周期长。不知道你的学制是两年半还是三年,除去上课和写论文找工作的时间,也就1年半左右,如果这期间这个项目无法圆满完成对你个人来说意义不大。再加上你负责的领域主要还是结构,首先对你没什么提升空间,再者将来论文不好写。
项目二:取决于你负责的部分是程序?硬件?结构?  这些项目是否是军工无所谓,以后找工作主要还是看学校。   搞结构更多是空间思维和创新思维,搞硬件和写程序主要是逻辑思维。个人认为你之前偏重结构流体动力,硕士阶段最好涉猎一下单片机控制方面,对以后肯定是有帮助的。
项目三:对这个不了解。

网友:
都是很有意义的项目,无论哪个搞好了都不错。

网友:
二,三都可以选。

网友:
选个容易发论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