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某焊接组装件的展开图求助

楼主(2016-09-09):
Hi 各位钣金大虾

     本人对钣金的制图及工艺这块薄弱,特请教大家,“绘制某焊接组装件的展开图(零件的单件图,裁剪计划)”,是指绘制它的啥呢?
     展开图我了解,它的意思是在展开图上标像工程图那样的尺寸,然后折弯处标折弯工艺说明吗?
    如有大虾能给出个简单示范例子,感激不尽!!!

网友:
再标上工步就行了。

网友A:
就是拆组件阿

拆成一个个零件,然后做展开图

你要面试吗

网友:
一般只出零件图纸,很少有出展开图纸的。

网友B:
1、如果焊接件,已经很明确是由各件组成,那你是要出零件图;
2、如果焊接件是一整体,那你是要拆零件,怎么拆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拆组件阿

拆成一个个零件,然后做展开图

握手,还真是面试的题目。。大虾也有过吗?我没画过,例子也搜不到,所以没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焊接件,已经很明确是由各件组成,那你是要出零件图;
2、如果焊接件是一整体,那你是要拆零件,怎 ...

大虾,请看我的图片例子,这是个简单的规则箱体焊接组件,是不是可以直接像我右边展开成零件图那样,标上尺寸就OK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虾,请看我的图片例子,这是个简单的规则箱体焊接组件,是不是可以直接像我右边展开成零件图那样,标上 ...

我没搞过钣金。
你可以用三维模拟下,两竖边的哪里拐角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搞过钣金。
你可以用三维模拟下,两竖边的哪里拐角是否合理。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