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工作总结

楼主(2016-09-10):
本周工作总结:
第一次写有点乱,勿怪,有什么不对的,不好的地方还望帮忙指出。
1)本周的工作任务是出工程图,出工程图的一些自己的遇到的一些问题。
       出工程图首先要注意图幅,选好视图和视图的位置,放置视图时尽量提高图纸的利用率。视图的放置选择尽量选择与加工时相同的。
2)尺寸标注尽量对称标注,方便读图。标注尺寸要了解装配,如果有装配图尽量参考装配图,确定配合关系。尺寸线不要放太挤;尺寸线要尽量对齐;尺寸数字不要有线穿过;
       细牙螺纹要标注螺距,标注螺孔深度时标注的是螺纹深度。
看看有些地方能否改为完全贯穿。
     技术要求:参考图库的工程图技术要求时要注意材料是否相同。
      形位公差的标注:要先查找设计规范,确定公差等级,然后根据主要参数从机械设计手册软件中查出相应的公差。注意垂直度的主要参数有两种,长度或直径。
      这星期没搞懂的问题。
1)标注一根传动轴的时候,上面有一个推力球轴承,两个深沟球轴承,和一个圆锥滚子轴承,选基准的时候  为什么要选择深沟球轴承所在的圆柱段作为基准?
2)不了解零件的某部分结构有什么作用时候,不要马上就去问别人。要自己先想一下没有这个结构会怎么样?能不能设计成别的形状,位置能否改变?
3)没搞懂公差等级給6级和給7级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加工制造、工艺、成本、生产效率等方面)
4)基准如何选择、选择基准的注意事项
各位在出工程图方面还有什么心得希望能在评论里分享下,谢谢

网友:
楼主写的挺好的。你所写的问题看似是很平常的问题,但都是最基本,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扎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做不好的。看了楼主所写的,感到我在这些方面也有很大的差距。

网友:
总结的不错哈。简单的事情做好也不容易,就拿二维图纸中的尺寸标注来说,简单吧,软件都可以自动标注,但要标注的规范,让读图的人容易看懂,查找容易,尺寸标注在哪个视图更直观,什么时候采用基准标注,什么时候采用连续标注,很小的特征需要放大标注,大的特征需要缩小了标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