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所用气动浮动夹钳的原理和好处是什么?

楼主(2016-09-10):
跪求前辈们指点一下数控冲床所用的气动浮动夹钳的原理和好处是什么?为什么里面有类似滑块的东西呢?

网友:
在数控转塔冲床上看到过,关键是浮动,冲压的冲击不会传递到夹子和后边可调机构及进料传动机构。

网友:
没见过,来个正面照啊

网友:
没有见过,但可以想像它用于冲床的,夹紧冲压的薄件后,工件可以上下浮动,利于冲压成型。

网友:
起缓冲作用,避免冲切力传递到夹钳上面。

网友(2016-11-08):
应该是起缓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