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斗下料 最好数学

楼主(2016-09-10):
之前料斗下料一直用钣金  展开后算出来的  圆锥形料斗下料自己也用数学的算出来了现在这样的  上面四边形下面圆或者椭圆  这样的料斗下料应该怎么计算
(最好就是用数学的原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540970952\Image\C2C\_ICE2Z1X8HV5D)YP%_G721T.png理解释一下)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k5OTA4fDdmMjI0ZDFjfDE3NTgyMzcwNjd8MHw%3D

楼主:
这样的形状   如果不用钣金命令   怎么计算

楼主:
有大神来解答一下吗··········自己还在抠着,按照四个梯形这样计算吗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计算公式:

钣金展开计算公式
90°折弯:
折弯补偿法:按内尺寸计算:L1+L2+L3+……+Ln+0.4T×n(n为折弯次数)
折弯扣除法:按外尺寸计算:L1+L2+L3+……+Ln-1.6T×n(n折弯次数)
非90°折弯:
按内尺寸计算:L1+L2+L3+……Ln+0.4T×(θ/90°)×n(n折弯次数,θ为折弯的角度=180°-零件的角度)
注:非90°折弯只能按照内尺寸计算
卷圆:
按内尺寸计算:L+2π(r+0.4T)*θ/360; 其中卷圆部分的圆弧长度可以直接在CAD里面测量标注出来。(θ为卷圆的角度)
压死边:
折弯补偿法:按内尺寸计算:L1+L2+L3+……+Ln+1.6T×n(n为折弯次数)
折弯扣除法:按外尺寸计算:L1+L2+L3+……+Ln -0.4T×n(n为折弯次数)
段差:
直边段差(H≤3.5T)
折弯补偿法:按内尺寸计算:L1+L2+H(H为段差高度)
折弯扣除法:按外尺寸计算:L1+L2+H-2T(H为段差高度)
斜边段差(H≤3.5T)
折弯补偿法:按内尺寸计算:L1+L2+l+T(l为段差对齐标注的高度)
注:非90°折弯只能按照内尺寸计算
当H>3.5T时,按正常的一正一反两道折弯工序计算,不视为段差

网友:
这个用勾股定理计算,外加尺规做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计算公式:
钣金展开计算公式90°折弯:折弯补偿法:按内尺寸计算:L1+L2+L3+……+Ln+0.4 ...

真心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