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建模

楼主(2016-09-10):
一直都是SW建模画的3D图,钣金件不是很熟悉,求教哪位高手能告知一下这个箱体零件用钣金怎么画出来,谢谢,在线等

网友A:
哪个件,你这个件是好几个钣金件焊接而成的。

网友: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

网友:
看的不够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件,你这个件是好几个钣金件焊接而成的。

不好意思,没有表达清楚,主要是箱体的那个件

网友:
找本钣金建模的书看看吧,这个没什么复杂的。

网友:
你是想要别人帮你画好?

网友:
这个箱体零件用SW钣金建模,先做一个U型草图,用基体法兰拉伸出箱子的前,后和箱底,保存为-零件1。再做二端板。然后装配成一个箱体。若尺寸小也可一张板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