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减速机输出轴断裂实例分析

楼主(2016-09-10):
PLN-90伺服减速机输出轴断裂,头一次碰见这种情况,希望社区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情况是这样的,该伺服减速机的驱动伺服电机为安川SGMGV-20,1.8KW,传动方式是齿轮齿条,驱动总负载约有70KG,
在机台设备回原点时发现无动作,以为是驱动齿轮的胀紧套松动,经停机检查发现伺服减速机输出轴断裂,具体断裂位置见附图1,断裂轴的截面见附图2和3,在此说明的是,该机台是新设备,正在测试。
我第一次碰到这情况,经验不足,请各位大神帮分析分析
个人的愚见是觉得:
1、输出轴断裂位置正好是台阶圆弧处,可能是圆弧处存在应力集中,并且本身有很微细的裂纹或者毛刺,因此造成断裂
2、输出轴热处理达不到要求,属于脆断
欢迎大家拍砖,讨论,并且我很想了解各种情况下轴断裂的截面是怎么样的?谢谢
补充:
案例2:下面的图片是客户使用了3年后断裂的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
轴质量的问题。

网友A:
我也觉得轴质量有问题,感觉材料用的不对。图上显示没有发现塑性变形,直接断了。

楼主:
能否具体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轴质量有问题,感觉材料用的不对。图上显示没有发现塑性变形,直接断了。

应该不会是用的材料不对吧?减速机是德国纽卡特的,但具体是不是原装进口就无法判断了,大侠,如果是塑性变形,是怎样的截面效果,请赐教?谢谢。

网友B:
1.检查齿轮,联轴器的损伤情况,可以初步判断是否装配不当造成的原因
2.有条件对轴断面做个材料性能分析
3.我个人认为(1.装配问题2.轴有本身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齿轮,联轴器的损伤情况,可以初步判断是否装配不当造成的原因
2.有条件对轴断面做个材料性能分析
...

齿轮与输出轴是张紧套连接,齿轮齿条完好,装配时已经打了径向跳动,在1丝以内

网友(点评):
我看也是涨套连接,齿轮齿条的话,检查齿条上有没有夹齿现象,全齿条检查

网友(点评):
齿条是一根还是几根对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齿轮,联轴器的损伤情况,可以初步判断是否装配不当造成的原因
2.有条件对轴断面做个材料性能分析
...

大侠,大家都说轴的问题,能否描述得更具体点呢?

网友C:
从三维图上看,此处截面尺寸变化很大,且根部是直角,属于应力集中部位,可以用有限元分析一下此处应力情况,看一下留的裕量大不大。因为新的零件和使用3年的零件都有断裂的,可能设计结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三维图上看,此处截面尺寸变化很大,且根部是直角,属于应力集中部位,可以用有限元分析一下此处应力情况 ...

我贴图没贴完全,第一张是减速机3维模型,不是轴本身突变结构

PLN90

PLN90

网友(点评):
那新的零件断裂可以推测是轴本身有材质缺陷或热处理上的问题,那使用了3年的断裂多半是疲劳破坏,从断裂面看是直接剪断的,截面很齐整,脆性断裂。

楼主:
引用 楼主:
齿轮与输出轴是张紧套连接,齿轮齿条完好,装配时已经打了径向跳动,在1丝以内

齿条是两根半对接,对接间隙符合要求,无夹齿

网友D:
从断面形状看很像是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断面形状看很像是轴的问题

那是轴的热处理问题还是应力集中问题?哪个概率更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贴图没贴完全,第一张是减速机3维模型,不是轴本身突变结构

恩,同意,谢谢大侠,如果是负载过大扭断的话,它的截面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点评):
会是45度螺旋状扭断

网友E:
轴的直径是多大?按扭矩算一下,即使使用3年,也不应该断。如果装配没有问题,减速机的设计有问题。轴的直径,轴的材料和热处理可能不符合设计负载要求。

网友F:
个人认为是负载过大或者是剧烈冲击的原因。

网友(点评):
同意,可能是加速度太大,频繁正反转

网友:
轴伸太长,负载弯矩过大,断面是弯矩最大的地方,长时间导致疲劳损坏。

减少轴伸长度,或者增加支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的直径是多大?按扭矩算一下,即使使用3年,也不应该断。如果装配没有问题,减速机的设计有问题。轴的直 ...

PLN-90,减速比i=5纽卡特样本给的参数如下:
1、输出轴直径=22mm,长度36mm;
2、寿命是20000h;
3、抗扭刚性=10Nm/arcmin
4、额定输出扭矩=140Nm;
5、最大扭矩=224Nm
6、急停扭矩=280Nm
7、轴径向力Fr=5500N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是负载过大或者是剧烈冲击的原因。

驱动负载重量m=70KG,u取0.1算,摩擦力F=umg=0.1*70*9.8=68.6N,加速度a=g,最大,一般为0.8g,则
冲击力F=ma=70*9.8=686N
F=68.6+686=754.6N
再乘以个安全系数或者除以效率,取效率为0.9,则
F总=F/0.9=838.44N
驱动齿轮分度圆D=63.66mm,则
折算到减速机输出轴扭矩为:
T=838.44*63.66/2/1000/0.9=29.65Nm
不知对不对?

网友(点评):
理论计算上,没什么问题。(有两点:1.安全系数跟效率不是一回事。2.分度圆d=mZ,应该不会有两位小数吧) 我也表达的不清楚,我的意思是,设备导轨装配得没什么问题吧?导轨装配调整有问题,会较劲儿,增加额外负载

网友(点评):
再一个就是,控制系统加减速参数实际设置得怎么样?

网友(点评):
1、安全系数跟效率当然不是一回事,这里就不再讨论。2、这里是斜齿,斜齿轮有两个模数,端面模数和法向模数。法向模数=端面模数*cosβ。β为斜齿轮螺旋角。所以会有小数。嘿嘿!恩,谢谢!装配都检验过了,而且设...

网友(点评):
楼主,你们自己查出原因了没?

网友(点评):
已经联系纽卡特供应商,让他们拿回去做分析,应该是轴的问题,不是应力就是热处理不达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负载重量m=70KG,u取0.1算,摩擦力F=umg=0.1*70*9.8=68.6N,加速度a=g,最大,一般为0.8g,则
冲击力 ...

楼主,你们公司内部找出原因了吗?

网友:
为什么不是选型不适合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负载重量m=70KG,u取0.1算,摩擦力F=umg=0.1*70*9.8=68.6N,加速度a=g,最大,一般为0.8g,则
冲击力 ...

静等回音。

网友:
qq2457626877,不知道楼主你的马达有没有振动或者异响?齿轮与减速机的同心度检测过,齿轮与齿条的垂直度松紧度有调节吗?

网友(2017-04-01):
这种轴式安装的方式基本不用了,用几年后断轴是常见现象,我个人估计是疲劳断裂,类似于一根铁丝,来回扭,总会有一下直接断裂,断面整齐。

网友:
零件设计有间隙!磨损过大!

网友:
我们公司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断轴 跟倒角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全部

网友:
会不会安装有问题,使轴承受了径向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是负载过大或者是剧烈冲击的原因。

负载过大减速机内会打齿,轴受力应该大于轮齿

网友:
结果出来没,是材料,热处理还是倒角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