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数控折弯机上这个伺服电机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9-10):
今日看一视频,看到一数控折弯机顶部有一个大的伺服电机带着一根轴转,不知这个伺服电机是做什么用的?

有知道的大侠请说明下好吗?

网友:
数控折弯机顶部有一个大的伺服电机带着一根轴转,用来调节板料折弯角度。

网友A:
你说了啊带那跟转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了啊带那跟转轴的啊

哈哈哈,

网友:
调板材对刀口

楼主:
板材对刀口?板材是指待加工材料还是指装上模的大钢板?

网友(点评):
材指被加工物料,也就是待剪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材对刀口?板材是指待加工材料还是指装上模的大钢板?

应该是控制板材后定位的,即板材的前后位置。

网友B:
调压力的,数显折弯机不是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压力的,数显折弯机不是数控。

感谢你的回复,感觉你的回复是正确的,再请教,这个轴是通过什么机构来控制压力的呢?
还有怎么样的折弯机才能称为数控折弯机呢?我以为一般的半自动的数控折弯机就是有一个自动控制的靠山来控制待加工板材尺寸的就能称为数控折弯机了?图片的就是那样的。

网友(2016-11-04):
这个是蜗轮箱调节角度用的,可以通过编程设置每一个折弯角度,什么调压力,不知道的不要胡说,折弯压力是液压系统油泵的压力设置的,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就是纯粹的调板料折弯后的角度,同时可以调节两边角度的误差用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13721612866,我是做折弯机的

网友(2017-08-04):
这个是机械挡块调节机构,机械挡块通常安装在油缸内。折弯机滑块由油缸驱动,油缸活塞的最低位置由机械挡块确定,也就是确定滑块最低点位置,确定上下模之间间隙,确定折弯角度。伺服电机带动这个长的连杆,用于左右两边机械挡块同步调节。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赐教

网友:
机械挡块结构位置有两种,一种是内置式,在油缸内;一种是外置式,在油缸外。这种技术最成熟是上海冲剪,现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询:021-6239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