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大家力学原理

楼主(2016-09-10):
试用力学原理分析,人力三轮车向左转,速度和角度达到一定时,为什么会翻车,并分析是向左还是向右翻

网友A:
往右翻,记忆深刻!

网友(点评):
看样层主是挨甩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右翻,记忆深刻!

甩过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右翻,记忆深刻!

是不是,曾经翻过一次?实践出真知!

网友:
1、直行状态时,三个轮子的着地点构成一个正三角形,正常装载条件下且直行时,重心落在三角形中,状态稳定。
2、前轮系统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参数:转向柱后倾和轮轴偏距,这两个参数的出现本意是在出现路面干扰、车轮偏离直行路线时时促使车轮自动回正。但同时也带来的问题即:转向时前轮着地点离开了车体中轴线,三个着地点不再构成正三角形。车轮左转时,前轮着地点左移,以两后轮着地点为底边三角形中线向左偏移,相对这个新的不等边三角形,原重心向右偏离,稳定性受到破坏。
3、转向时,前轮轴沿长线与后轮轴延长线交点为瞬时运动中心,车体绕这一点做圆周运动,有一从这一点出发,经过重心向外的离心力。
4、从前轮着地点到右后轮着地点做一连线。通过重心做一平面垂直于这条连线。在这个平面内,离心力和重力的合力的作用线,如果在地面以上部分没有超过前后轮连线垂足,车体就是稳定的。超出是将翻车。
5、结论是,转向时——
5.1 、重心较高时,翻转力矩大,容易翻车;
5.2 、速度快时,离心力大,容易翻车;
5.3 、前轮转角大时,车轮偏移量大,瞬心圆半径小,容易翻车;
5.4 、如果地面向外侧倾斜——马路都是中间高,两边低,这种情况常有——容易翻车;
5.5、 装载不均,重心原本就向外偏;
5.6、 骑车人有点疯,也不太懂得怎么骑,起身用力,重心向外移,因人的位置接近前轮,重心移动时更容易超出前面说的那条线;
…… ……

网友:
这是牛顿的惯性定律。底盘比较低的车,还可以做出漂移效果。

网友(点评):
赞成这个,其实就算惯量的问题。

网友:
路面是平的吗?还是有角度的?

网友:
拐弯时有离心力啊

网友:
我不会自行车时骑过一段时间没翻过,学会了自行车后,开步就翻。现在提起记忆依稀,估计还是刹车机构分力与前轮支点不在一个平面的缘故。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刚开始三轮车好骑,一旦学会了自行车,三轮车就很难起了。

网友(点评):
这应该和人的心里有关系吧。

网友:
向左拐弯太猛了,车会向右翻车。
离心力的原因。

网友(2016-11-19):
没人回?

=====

不止人力三轮车 摩托三轮 电三轮 拐弯时候都是容易侧翻的

1、重心高 产生的侧翻力矩大 四轮车中心高也容易侧翻
2、三个轮子,转弯时候会形成单轮撑地,容易侧翻
3、轮距窄
4、重心靠前,前面却只有一个轮子,后轮在支撑,转弯又平添了一个横向力矩
======

三轮车、四轮车都是左转时往右翻,右转时往左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