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位置悬停的上拉门

楼主(2016-09-10):
这两天在想一种门的结构, 具体是这样的:

设备的外形基本上是一个长方体, 需要在其中一个面上开门, 用于取放物料, 希望该门可以向上滑动打开, 不用铰链, 可能会使用普通的塑料直线轴承之类的进行导向.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工人将门上提打开后, 门不会由于自重而掉下来.

有没有一种结构, 类似于卷闸门似的, 稍微向上提一下, 门就自动上升打开, 完了后向下拉一段距离, 门可以自动压下关闭.

各位大侠有没有搞过?

上拉门

上拉门

网友:
静等高手

网友:
你看下类似安全带的结构。往上运动后由于重力的原因拉住。当要下来的时候往上推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气弹簧杆,不过方向和具体的可能需要想想

网友:
1:用一组滑轮平衡掉自重。手工动力
2:用气缸平衡掉自重,手工动力
3:气弹簧平衡掉自重,手工动力
4:加刹车机构。气缸做随动机构。
5:伺服做随动机构。
6:伺服气组合。随动机构
7:伺服配重组合,随动机构。
方法很多了。看你怎么选择了

网友(点评):
高手, 可能会用氮气弹簧, 然后上下位增加磁吸或卡扣, 但还是对卷帘门的结构很好奇.

网友(点评):
氮气弹簧,关于受力点 一定算好。否则不好用。

网友(点评):
氮气弹簧受温度影响比较大,不常用于上下安全门,因为行程变化力也相应会有一些变化,相对于普通弹簧会好一些,但还是有变化。常用于翻起门。

网友(2016-12-15):
门有多大尺寸,多厚,多重,什么材质?最大提升高度?

网友(点评):
大概A4纸大小吧, 能完全打开就行, 我只是想有没有这种结构, 外形尺寸可以跟着结构走.

网友:
我看你搞的项目很多很杂,门这个结构只要了解你的需求了,完全可以最简设计。
根据你没有强调的部分,导轨可能都不需要太精确,门也不需要太紧闭,关闭时也不需要自锁。
你提供你的A4门厚度,重量,动力机构,是否有门把手,门锁、透明窗,加强网等外设(不可能就是A4大小的一张厚铁板吧),应该可以设计一下。

网友(点评):
没办法, 好整的项目都被别人抢去了, 我们只能捡些骨头啃... 这个门只是我一时兴起, 想做成大巴车行李箱的那种样子. 又懒得搞连杆, 所以看有没有简单的结构可用.

网友(点评):
看你发帖很多,很杂啊。不是好不好啃,是需求能否拟定,搞清爽,然后是出最简单最皮实的结构。

网友:
试试举升机类似的机构

网友(点评):
提起来没有导轨哦

网友:
发现论坛改革了,我也没法发短消息了,一夜回到解放前啊

给你发了我的email,有意交流可以给我发信。不要拘泥于惯性思维,一定要开门造车。

网友A:
动车上的窗帘设计

网友:
用气缸得了,打开按一下,关闭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车上的窗帘设计

这个高大上啊!我估计内部有一个自动平衡的弹簧。还有两根钢丝绳。

网友(点评):
这个我查了下, 貌似是完全靠两侧的滑轨阻尼来实现的.

网友:
外面有标准的平衡器买的,你这个门左右各用一个平衡器通过钢丝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平衡器的尺寸都太大了, 如果有小一点的, 比如直径80mm以内的, 倒是可用. 或者恒力弹簧?

网友:
两根气弹簧 解决问题,具体的布局方式 就是 ,你的气弹簧要与门垂直连接,  用点力向上拉一端距离后自动打开,向下拉一定距离后又自动关闭,用弹簧也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主意不错, 貌似可行, 但是需要导轨, 可能会占一些空间,

网友:
搞平衡器太麻烦了,lz似乎不需要任意位置悬停,直接开闭两个工位即可。

另外是否需要导轨(门升降需要严丝合缝吗),有多重,是否需要动力?

网友(点评):
这个对我来说都可以, 只要能完全打开, 关闭后能确保闭合, 缝隙2mm以内, 都可以接受, 重量3kg, 人工操作. 不用动力.

网友:
简直跟我这两天做的一个设计一模一样,不过我的门比你大一些

网友B:
我也在找更好的办法,不过可选的无非是平衡自重及气弹簧的

网友(点评):
14#的结构貌似不错, 垂直布置一根软一点的氮气弹簧, 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找更好的办法,不过可选的无非是平衡自重及气弹簧的

垂直布置的,总觉的别扭,力量不知道合不合理。。气弹簧好像一般都是用在翻起的场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垂直布置的,总觉的别扭,力量不知道合不合理。。气弹簧好像一般都是用在翻起的场合

你门有多大,多重,可以推杆电机垂直开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门有多大,多重,可以推杆电机垂直开启的

我这个是要求手动,不允许气动和电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要求手动,不允许气动和电动

可以参考任意停,我猜测是用塑料垫片等对关节进行阻尼?哪位了解的大侠可以说说?
我总担心这家伙磨损之后会松动。

任意停

任意停

网友(点评):
这个不错, 是个思路.

网友:
气弹簧不适用于直上直下吧,气缸平衡掉自重可行,伺服用来开门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垂直布置的,总觉的别扭,力量不知道合不合理。。气弹簧好像一般都是用在翻起的场合

力量合不合适 需要你去计算 ,不是蒙,

网友:
我桌子上的电脑屏幕很神奇,可以上下,任意位置悬停。但是把屏幕拿下来,架子就只能弹到最高点。里面是弹簧,应该还有摩擦片。

网友:
可以用直齿带动,竖直放置,不懂可以查机械干燥箱,

网友(2023-09-27):
摩擦自锁

网友:
平衡吊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