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不规则草图拉伸。

楼主(2016-09-11):
如图的草图,可以整体拉伸吗?谢谢% p3 _4 G3 z& V7 \. ~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应该只能拉单个密封的区域

网友:
可以的,需要手动选区域。

网友:
拉伸的草图应该是封闭的

网友:
选多个区域拉伸

网友:
可以,手动选择区域,前提是确认草图是闭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