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的表面拉丝

楼主(2016-09-11):
领导说,对一个零件表面拉丝是什么意思?是镀硬格吗?不懂。求大神帮忙,谢了

网友A:
百度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不行么

百度也查了,没看出所以然来,你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可参照拉丝板工艺吧。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参照拉丝板工艺吧。是不是

敢问拉丝板又是啥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拉丝板又是啥东东?

百度百科里有解释。我只是用过这种拉丝材料,也没有见过拉丝工艺制作过程。

网友C:
搜索了一下:
拉丝 (加工工艺)
表面拉丝处理是通过研磨产品在工件表面形成线纹,起到装饰效果的一种表面处理手段。由于表面拉丝处理能够体现金属材料的质感,所以得到了越来越多用户的喜爱和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了一下:
拉丝 (加工工艺)
表面拉丝处理是通过研磨产品在工件表面形成线纹,起到装饰效果的一种表 ...

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
拉丝,跟你说白了:我的铝合金控制器外壳,我没有机器拉丝,拿张200目的砂纸在其表面压住,顺一个方向一擦。好了,简易拉丝完成

网友:
板材拉丝,就是在板材表面形成一条条的线纹,按照拉丝带的目数分有:100目,200目,400目。。。等,目数越高,线纹越密集。
常见的有不锈钢拉丝板,铝合金拉丝板,应用有厨具,手机外壳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