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中实体如何拆解成一个一个配件,可以在工程图中用零件序号表示。

楼主(2016-09-11):
SW零件中实体如何拆解成一个一个配件,可以在工程图中用零件序号表示。

网友:
如果需要这样,你建模的时候做成焊接件,出工程图时插入切割清单就可以了

网友A:
先做成多实体零件,然后再谈如何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成多实体零件,然后再谈如何拆解

已做成了多实体,我在网上看到到一个视频(家具设计)在零件状态下点实体右健。有一个功能一点就可以拆解出来,分成一块一块板。但我找不到那个功能,网上的视频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网友:
路过学习了,虽然暂时用不上

楼主:
如图,在零件状态创建了特征自动生成了实体。如何拆解成类似于装配体可以在工程图清晰的用序号标注每一个实体。我是从这个视频(http://v.ku6.com/show/ZGluC6yBmF ... st=1_9_1_1&nr=1)中了解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