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金属裂纹是热处理产生还是材质本来的?

楼主(2016-09-11):
如题,目前我们的材料是35号钢

网友A:
看裂缝面光泽:光亮

网友B:
金相分析,硬度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相分析,硬度分析。

如果金相分析,硬度分析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否可以排除热处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裂缝面光泽:光亮

裂缝截面为黑色,不是亮色,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肯定原材问题

网友:
直接上图,说明尺寸载荷工况,你这个黑是非洲黑,还是美洲黑?埃塞俄比亚的黑还是南非的?刚果的还是赞比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裂缝截面为黑色,不是亮色,请问是什么问题?

那应该是淬火前裂的,黑色该是淬火过程中产生的氧化物

网友:
金相分析, (观察晶粒大小 ,判断热处理加热时间)断裂面黑色是 脱碳层 , 形成原因是热处理前裂纹已经产生,淬火使得断面脱碳。
然而这个裂纹的产生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热处理产生的,也就是说工件经过了二次热处理使得硬度合格。
建议在做元素分析,若是元素成分正常,那可以反推断就是热处理不当导致。

网友:
我公司提供失效分析、重大事故分析、重大产品质量问题分析及其一体化解决方案、产品设计及工艺方案的改进,新产品质量鉴定,现场质量鉴定和分析。重点针对汽车零部件等,业内三十余年分析经验。欢迎致电13545159810/q649558759(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