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好方法

楼主(2016-09-11):
驱动A部件正向移动到位之后B部件开始正向移动。而后B反向移动到位后A再反向移动到位。其实运动顺序是一致的,希望能用一个杆件驱动,但是想不到很好的方法,就添加了齿轮齿条。现在这个思路运动部件多,尺寸大,而且怕会发生干涉。请问这个可以优化吗?不能的话,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
中间齿条不多余吗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想法也可行的,只有一个驱动,比较简单。
如果考虑气动或液压,加上一个换向阀、两个顺序阀和两个执行缸,也可以实现。

网友:
静候解答

网友:
中间的齿条有什么用?

网友B:
不会多余啊,仔细看描述

网友:
主动件是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多余啊,仔细看描述

看了半天,中间齿条是主动件好像。

网友D:
我怎么没看明白呢,正向移动?那边是正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中间齿条是主动件好像。

对的,中间的齿条是主动件,通过中间齿条的左右移动带动上下齿轮的转动。
正向运动为:中间齿条右移,上下两齿条左移。
反向运动为:中间齿条左移,上下齿条右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没看明白呢,正向移动?那边是正向?

正向运动为:中间齿条右移,上下两齿条左移。
反向运动为:中间齿条左移,上下齿条右移。

楼主:
考虑过弹簧,但是A,B件运动需要的动力比较大,弹簧一直处于极限状态的话寿命太短。而且机构的整体尺寸有点小,没有找到合适的弹簧啊

网友E:
按原始位置,B应该在更右边,当前位置已没有行程,A的左边还能过去吗?是否封板挡住了?

楼主:
大神,这个方法是很好的,不过还是需要弹簧提供压缩动能。上部杆件的直径为6mm,需要的启动(关闭)力为200N以上,请问有合适的弹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原始位置,B应该在更右边,当前位置已没有行程,A的左边还能过去吗?是否封板挡住了?

嗯嗯,这个位置不是原始位置,po图po的马虎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个位置不是原始位置,po图po的马虎了,

A的行程较小,大概30mm,所以齿条比较短,挡板不会碰到的。B的行程比较大,需要150mm左右,开始的位置上部齿条应该在最左侧,是我大意了,图片不够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想法也可行的,只有一个驱动,比较简单。
如果考虑气动或液压,加上一个换向阀、两个顺序阀和两 ...

目前是手动的,等后续电动或气动~

网友F:
复杂运动可以考虑凸轮,只要行程不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复杂运动可以考虑凸轮,只要行程不是太大

凸轮靠弹性复位,这个力有300N左右,弹簧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凸轮靠弹性复位,这个力有300N左右,弹簧达不到啊

可以考虑力封闭式凸轮

网友:
完了, 不懂什么是封闭式凸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想法也可行的,只有一个驱动,比较简单。
如果考虑气动或液压,加上一个换向阀、两个顺序阀和两 ...

好主意,让我想到了部分功能可以用电路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