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困惑好长时间,请教大家分析解答。

楼主(2016-09-11):
负载敏感系统,一个泵(A11)系列,通过两片复杂敏感多路阀(哈威的)分别驱动两个执行机构

楼主:
泵的流量足够。
但无法同时驱动两个执行机构,同时操作多路阀,只有一个会动,全部空载运行。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把泵的型号 多路阀的型号 管路是如何连接的   这些信息详细说清楚

网友B:
小弟 菜菜一个 感觉负载敏感性泵 是保证功率吗  然后是力士乐A11柱吗  你可看是不是要执行支路油压反馈一支路控制油到泵 敏感性泵一般在空载下是是保证泵体润滑的 个人感觉  未见实物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或者把你的问题仔仔细细的描述清楚,哪个动哪个不动,什么时候谁动,谁不动,
问题描述的跟没描述一样

简而言之,一个泵无法同时驱动两个执行机构
泵A11VLO190LRDS,排量190ml,电机驱动,1500r/min,多路阀,哈威PSV61/300-5-52H120/120/H-52H120/120/H-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把泵的型号 多路阀的型号 管路是如何连接的   这些信息详细说清楚

发个帖子都得审核半天,没能及时补充信息,sorry
楼下已经回复相应信息,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 菜菜一个 感觉负载敏感性泵 是保证功率吗  然后是力士乐A11柱吗  你可看是不是要执行支路油压反馈一支 ...

图已发,楼下见,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rk

I need your help,thanks

网友E:
hi, you can connect  P port of pump in parallel to valve #1 P port and valve #2 Port, and connect LS port of pump in series with LS ports of  valve 1 and LS port of valve 2. That means from LS port of pump to LS1 of PSV valve #1, from LS2 of PSV valve #1 to LS port of PSV valve #2.

楼主:
引用 网友E:
hi, you can connect  P port of pump in parallel to valve #1 P port and valve #2 Port, and connect L ...

You misunderstand my question.
Do you really know multi-valve?
valve1 and valve 2 share one LS port.

网友(2018-01-21):
off cause, I know, I am designer of Load Sensing directional valve

网友:
你的问题两片阀同时驱动,但只有一片阀工作,请问是否是否带载测量?负荷压力多少?是否为两片阀阀口全开时无动作?两个阀口均为小开口时两片阀是否有动作?

网友:
1.系统流量190*1500=285L/min。
2.单片阀全开最大流量150,不存在两个全开欠饱和问题。
3.在带负载很大时油泵假如有恒功率功能会导致流量不足,此时会出现楼主所属负载大的那个没有动作。
你仔细看一下力士乐油泵的功能。恒功率设置是否合适。
4.这种类型组合我用过没有大问题。注意检查一下压力设置是不是有问题,阀上是不是有二次压力。
5.你说的现象疑似LS回路出现问题,包括阀内和反馈管路,建议重点关注。想要具体分析还要把情况描述再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