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社友用过此类型的手动泵吗

楼主(2016-09-11):
哪位社友用过此类型的手动泵吗?主要用在什么场所?自身的优缺点有那些?

网友:
黄油枪与之类似

网友:
就跟气筒原理差不多,但多了一个泄油阀。
应用场合:1.液压设备试运行前,先手动给压,试试动作
               2.维修等

网友(点评):
这种设备实际实用吗?

网友(点评):
还可以。见到机床修理厂挺常用的。

网友:
是不是跟脚踩升降机一样啊。

网友(点评):
实际没有用过。

网友A:
这个好玩的 真的,产品变形我设计的一个修改形状的,太有意思了

网友(点评):
层主能否分享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玩的 真的,产品变形我设计的一个修改形状的,太有意思了

就一个上下V型块结构,给压力的时候就夹住,把变形的零部件压回原来的形状
保持几分钟后或者给压力后达到预期目的就另外一个开关卸压,完事了
连3D带工程图2个小时搞定。

网友:
手动的肯定费力,比起电动的好拿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