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公差中的L怎么取值

楼主(2016-09-12):
加如我有一块50*100*10的铁板,想要规定最大面积面的平面度,L应该取多少?

网友A:
按最大长度,取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最大长度,取100

请问如果是不规则平面也是取最大长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是不规则平面也是取最大长度吗

是的

网友B:
具体看用途,也有用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看用途,也有用50的。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用50的呢?比如说。。。

网友(点评):
用于安装件的底脚块压于长度二头

网友(点评):
哦,就是工作部分的最长长度?

网友(点评):
实际用到的部位,也正是设计要求与装配要求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