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断裂原因分析求助

楼主(2016-09-12):
新人设计外涨式夹具,根据生产零件设计,现在用了几天就断了。现在分析可能原因如下:
1.断裂地方的壁厚薄,只有5mm
2.开槽太多,6个,一般的夹具只有3个或者4个,但为了配合零件,只能开了6个,宽度有5mm
3.材料问题及热处理问题,使用65Mn,热处理后硬度HRC45~48(是否太硬或者材料不适合)
4.扩张量过大,有1mm多
希望广大社友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那个R4的孔最后不加,应力集中,容易断。

网友(点评):
4.扩张量过大 是主要原因。

网友(点评):
外径74,扩张1mm不大吧

网友:
换材料吧,60si2Mn 这个综合力学性能比65Mn好,65Mn淬火易产生裂纹,我觉得不适合你这种薄壁零件

网友:
先做分析,

网友A:
这个材料,这个硬度,这个变形量,确实有问题。可以考虑:工作面表面淬火,降低根部硬度,改善韧性;减小过渡段的壁厚,避免变形量在根部过于集中。变形量大,不仅夹具强度有问题,定位精度也会降低,能小的话尽量小些。槽根的那个圆角,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早期疲劳,不是割个槽就完事的,需要修平,修圆。

网友:
个人感觉一个是变形量(扩张量)大,再一个是胀套内孔形状复杂,导致壁厚不均匀,对热处理不利,而且夹紧时壁厚变化处可能会有应力集中。

网友B:
能把模型贴出来吗?我尝试一下做个分析

网友:
倒角不够,应力集中

网友:
如果是非标件,应该有设计的计算书,各个参数的制定,都有严格理论依据。

网友(点评):
如果他有还用来这里问?

网友(点评):
这个需要分析方方面面的问题,只是定性分析,没有结论。

网友C:
间隙和结构都有问题受力不是悬臂了是剪切了,是掰掉的

补充内容 (2016-9-13 08:28):
补充:在斜块作用下以右上角为轴顺时针掰下一块来。建议减小间隙

网友D:
感觉问题在于弹性变形的部分太宽、太厚、太短了,变形的区域要尽可能接近板,而你的形状是个圆弧的(断面),壁厚是5加上圆弧形成的高度应该挺大了。这部分弯曲的时候,是被掰断的。
另外,接触面怎么角度这么大,这样轴向形成的拉力也会特别大,弯曲加拉伸就造成断裂了。剩下的,要增加圆角过渡,再看看材料是不是合适,另外,这个工件重要的应该是弹性而不是硬度吧,看看到底什么热处理工艺合适。再传两个文件,你看一下,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E:
薄壁处不要淬火

网友:
可以再传一下清晰的图纸跟图片吗?包括断面部位的图片。我只是想自己先琢磨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材料,这个硬度,这个变形量,确实有问题。可以考虑:工作面表面淬火,降低根部硬度,改善韧性;减小过 ...

过渡段壁厚减少会不会更容易断啊?因为这样感觉断面面积更少。槽底的那个圆直接跟槽宽一样可以使应力集中不那么严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薄壁处不要淬火

感谢大侠的回答,大侠意思就是断面处不要淬火,材料本身就可以满足变形量要求了吗?

网友:
用Cr12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问题在于弹性变形的部分太宽、太厚、太短了,变形的区域要尽可能接近板,而你的形状是个圆弧的(断面) ...

感谢大侠的耐心指导,不胜感激。就是圆角位置注重弹性要求,而夹头位置注重耐磨性。一开始就是怕不经过热处理,材料弹性过好就不利于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模型贴出来吗?我尝试一下做个分析

感谢大侠,大侠是指这个夹具的三维模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大侠是指这个夹具的三维模型吗

就是断裂的这个零件模型,有完整的组件更好

网友:
可能热处理后变硬了,也就是脆了,韧性差了;而且这个夹具还要扩张1mm,所以就易断裂了。
或者更换零件材料,或者改为表面热处理,甚至更改夹具形状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断裂的这个零件模型,有完整的组件更好

大侠,麻烦了,prt格式的

网友(点评):
你这保存的格式我打不开呀,保存为.step格式吧

网友:
这扩张两的确大了,

网友:
外涨式夹具,和内缩型夹具相反。开槽太多反而要多,外径越大,开槽要更多。开锁型槽,效果更好。

网友:
材料没问题,设计也很规范,这种现象经常可以遇到,是淬火原因,涨、夹簧淬火要求除工作部位外其余部位要低10°左右,夹簧比较耐用。

网友:
应该是淬火的yuantin

网友:
应该是淬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麻烦了,prt格式的

大侠,step格式的来了,提早祝你中秋快乐啊,别工作忙累了

网友B:
大致给的载荷条件扭矩100N.m,压力5000N;
结果显示零件主应力接近材料屈服极限;因此按你现在的结构你的材料很可能不合要求;
两种载荷,扭矩的影响是次要的,压力的影响是主要的;65Mn的安全应力我觉得400Mpa以下是安全的

网友:
这是我们公司帮人定制的内涨夹具

网友:
断裂的主要原因是5毫米处太短没有弹性!越长弹性越大
前几楼中有说的也是原因之一(局部淬火,断裂处不淬火)这种情况还用什么分析!有点经验的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壁厚差变化太剧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问题在于弹性变形的部分太宽、太厚、太短了,变形的区域要尽可能接近板,而你的形状是个圆弧的(断面) ...

靠谱

网友:
你为什么要提高硬度呢,是怕磨损吗
65Mn本来就是回弹性比较好的材料,提高硬度肯定会使回弹性变弱
还有变形量有1mm,确实有点大
建议,不用热处理,修改尺寸

网友:
或者是找个材料的人看看断口形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大致给的载荷条件扭矩100N.m,压力5000N;
结果显示零件主应力接近材料屈服极限;因此按你现在的结构你的 ...

请问   你这 是什么软件做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   你这 是什么软件做的分析?

ug

网友:
本人认为:约束应在A处园表面工件内孔,最大应力发生在B处外表面。能有社友帮忙验证一下吗?应当是受右边向内压,斜面向外推这样的力或力矩而不是一味外推的力。

网友(点评):
10分舍不得,就算乱说吧!还是要验证的。

网友(点评):
如果能看到29楼的其他结果,估算出A面的最大位移。如果超出工件内孔值,那分析结果就是不准确的

网友(2018-07-03):
同意,估计是强度问题,减少变形,减少开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间隙和结构都有问题受力不是悬臂了是剪切了,是掰掉的

同意,减少间隙,看能不能减少槽的数量,改成4条

网友:
我要威望下文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