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 求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6-09-12):
    现在主机厂对供应商要求越来越高,直接甩一个盒子给我们,就要让我们设计,设计就避免不了要做分析,前段时间学了下,但是UG里面没有对应我们国家的材质库,只有有限的那么点,到处查找也找不到,所以来求教前辈们能有材质库的能否传一下给小弟我,感激!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限元里面力的位移,当我施加一个垂直向下的力在零件上时,分析出来发现在竖直方向上下都有变形,按我的理解是既然是向下的力,那么它的变形就应该是向下的。所以就有点理解不到它分析出来的这个位移是塑性变形还是弹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个图看看?

就像这样的

网友A:
还要看应力图,看是否应力过大,什么材料

网友B:
弹性变形的其中一个假设是小变形假设,如果变形超出了假设范围,计算结果就超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应力图,看是否应力过大,什么材料

先谢过,         我主要想问的是现在这个4mm位移的话是塑性变形吗?现在分析出来的变形和应力都是满足要求的。

网友(点评):
最大主应力符合要求,那就是塑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性变形的其中一个假设是小变形假设,如果变形超出了假设范围,计算结果就超差了

这个小变形假设是指的塑性变形的范围吗?

网友C:
楼主用UG研究出来了,别忘了上传经验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UG研究出来了,别忘了上传经验噢。

好的!

网友D:
你的零件,看到了载荷,但是没看到约束在 那里,那里是定位的?约束的施加会决定你的变形量的大小和相对应的方向
4mm的位移,那么变形就看结果与极限是否满足了,这个最好就要看应力是否超过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零件,看到了载荷,但是没看到约束在 那里,那里是定位的?约束的施加会决定你的变形量的大小和相对应 ...

等等 我截图

网友E:
斗胆问下什么约束,在哪?
曾用ANSYS做马钢、梅钢的镀锌设备静力分析,UG没用过,看起来相似

楼主:
不好意思 ,昨天忙忘了,,,,补上    用的SAPH440  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斗胆问下什么约束,在哪?
曾用ANSYS做马钢、梅钢的镀锌设备静力分析,UG没用过,看起来相似

没用过ANSYS,应该还要强大点吧。

网友F:
这里有一个UG有限元分析用的材料属性表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rNJjlpx3lRN7BukgbqyFc14LREjBsKIppUxnYSrTiNGjlwcm-MR4lAPrkLf-k7TLnp0AY1Rvf1IVnx5Dm6g8N4ugDQRQVVNxgxvxLLL45O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一个UG有限元分析用的材料属性表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rNJjlpx3lRN7BukgbqyFc14LREj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