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速问题

楼主(2016-09-12):
设备用57步进电机(1.2NM)带动丝杆传动。电机调动最快速度走300的距离要4秒,再调的话电机就带不动了。
如电机换成2.8NM的。能否再调快点?走300的距离用1秒可不可以?
不知这样表达能看明白吗?

补充内容 (2016-9-21 08:05):
现在的方案是电机不变,改用直线滑动模组代替了原来的丝杆,速度达到要求。唉2仟大元的丝杆现在闲着了…………

网友A:
换大导程模组或换伺服电机,,或加大驱动电流试试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是可以,但太贵了。

网友:
电机带不动,可能是因为扭矩不够,也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步进电机丢步。

网友:
让我轻轻的告诉你:步进电机扭矩与转速成反比,越快力越小。   速度与导程和电机转速有关。请选择合适的导程与电机额定转速。电机参数依厂家给出的为准。

网友:
楼主用闭环控制器试试,基本可以到达伺服的特性。

网友(点评):
这个能提高转速吗?

网友:
上减速机- -

网友(点评):
我要加速啊

网友:
    先确定你的步进电机最大转速。如果是转速到达最大了,那就换伺服电机。或者想其他方法。如果不是转速问题,就看看转矩,加速度选个合适的电机。

网友(点评):
最大800,但算下来2000转左右才能达到我的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换大导程模组或换伺服电机,,或加大驱动电流试试

300mm/s,你这导程目测上天是10mm的,那转速是30rps,,你步进电机是达不到这个转速,,不换模组,,最好选择是用伺服电机,你这点负载,不要考虑力矩问题

网友(点评):
我只负责结构设计,电气是别人选的。现在人也走了。没有懂电的方面的。我一点也不会。现在想用1:3的同步轮来加速。同时换一个大转距的电机。

网友A:
你说的是加速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加速器吧

上加速器扭力不是少了嘛
干脆提高输入转速,增加输出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mm/s,你这导程目测上天是10mm的,那转速是30rps,,你步进电机是达不到这个转速,,不换模组,,最好 ...

我的思路跟你一样,、水平放置一般扭矩还好要求转速达到 1800转每分钟,算上加减速时间,电机至少得2000转往上。
LZ选型的时候,没看电机的转速扭矩图吗?

另外,当导程加大了,驱动力也是相应要大的
拉力*螺距=2*π*丝杠扭矩

现实点的话,我觉得最好直接上伺服,毕竟3000转伺服多的是
光换模组(导程)的钱都不少拉

网友(点评):
是10mm的。伺服电机贵,领导说要用其它的方法试试。

网友:
换丝杠,加大导程,就OK了。一般机械手这种情况,都是用大导程丝杠螺母,igus有的。

网友(点评):
正如上楼所说的,换导程模组的钱也不少

网友:
根据计算,你得电机转速为450RPM,已经在电机的力矩下降位置了。解决方法:
1.调高驱动器的输入电压24V升到最高值增加其力矩。(36V还是48V来着,忘记了)
2.更换步进电机,57换成86系列,但是你要求提高到1S,最好还是换伺服。普通的步进电机达不到的。

网友:
问题本身不对。这里随时随地要用到牛顿力学。

如果你是想要在1sec内移动300mm,应该这样分解问题:从静止加速,按某一速度运行一段时间,再减速到速度为零时,到达所要的位置,行程300mm,历时1sec。
这样就可以理解,你需要电机能提供足够的扭矩给你想要的加速度,和足够的转速给你想要的移动速度,减速过程与加速过程区别在于加速度方向相反,如果运行方面没有要求,可与加速过程同等看待。

步进电机有个最高启动频率,启动时高于这个频率一定丢步,所以即使电机扭矩足够大,也不能做到无限快,必须从低于启动频率的某个值开始运行,逐步加速。减速时也一样。

按这个情况,把1sec分解为加速段,匀速段,减速段。分段计算加速能力,速度能力,才能得出选型结论。

网友:
看你的要求要达到2000rpm,而步进电机应该达不到这个转速。
因为步进电机一般500r/min左右,之后扭矩就下降的很厉害;最高的1000r/min。
所以建议改用伺服电机.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点评):
闭环步进1000~1500可以。但要看转矩图。

网友:
1:3的同步轮来加速 加速会对精度有影响的。步进电机有步距角的。一加速步距角也会放大。还有个问题电机选型也是机械的范围内的吧。建议换个伺服吧,不管是步进还是伺服控制的地方总要有人做的。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2017-04-01):
模组里是用丝杠,你原来了也是用丝杠,有什么区别?
导轨用的不一样?

网友(点评):
估计是导程现在的要大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