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好的塑料包装袋张开装置

楼主(2016-09-12):
请问各位高手,有无塑料包装张开装置,塑料袋是一叠的,用一个装置可以将其张开,让后放置硬质塑料杯之类让后,封装?机械手做这个好像比较昂贵,用两个吸盘吸住塑料袋两个面,通过上吸盘往上运动,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1.楼主这个用机械手不划算繁琐效率低
2.网上有很多各类装袋机的视频,楼主可以看看寻找灵感,
4.建议楼主先做出个大样子来,再讨论细节,
3.楼主对工况叙述的过于简单,

网友:
只能双面对吸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正解!

网友:
一般包装行业有解决方案,我见过带装的,然后刀片在中间切口,切开一层膜,然后吹气,然后将产品放入塑料袋

网友:
可以先试一试,比如二个人用人手动作,加上气动的真空发生器和真空吸盘,用一个吸盘吸起一个塑料袋,另一个吸盘再吸另一面,相对运动,或者前面再加一个有小小吹气的,辅助。
我想应该可以的。若行,再设计成自动化。

网友:
为什么要买一叠包装袋,然后再一张一张的撑开,你这个属于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如果是一个长条的塑料袋,只需要打开口吹风进去,整个撑开,然后放入硬质塑料杯,然后中间拦腰一封,然后继续放入硬质塑料杯,如此顺序。不是比你一张一张的塑料袋撑开方便的多。给你一个视频地址,你看看吧。
就像这个样子,你觉得洗发露是怎么灌装的呢?!

小包洗发露

小包洗发露

小包洗发露

小包洗发露

网友:
开袋这个机构用吸盘完全可行!楼主放心

网友:
有现成的这种设备,叫给袋式包装机,视频一大堆!

网友:
楼主,我也曾想这种方案,但难以做到。8楼给了提示,如果大批量话,应该向这方向去想,或者用膜收缩机这类设备进行封装。

网友(2016-10-13):
什么样的包装袋呢  我有一个打开普通塑料袋的纯机械 我QQ2390559251 tel:18821704348

网友:
楼主应该先学学塑料袋是怎么造出来的。。。

网友(点评):
我也想学,元帅给指点下,哈哈

网友(2017-10-19):
楼主有解决方案了吗,很好奇这个想法有没有实施

网友:
可以的,焊嘴机用的就是这种机构!速度可达到90个/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