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绿色的这个夹具叫啥名字

楼主(2016-09-12):
夹具装在铣床工作台侧面的

网友:
1.估计是自己做的夹具,没什么名字,
2.铣床上夹具很多,多半没什么标准的名字,都叫夹具,
3.有的就为加工一两种零件而设计,也没必要命名4.楼主是在哪见过的。

网友:
90度弯板?

网友:
自己定义!

网友:
90度弯板

网友:
L型支架,估计是定制工装,叫什么名字无所谓。

网友:
铣床曲铮应该叫这么吧,你淘宝上搜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们那都管这个东西叫弯板

网友:
这肯定不是标准夹具,一定是非标的夹具,用于加工某工件的。
铣床通用夹具有:台虎钳、万能分度头、电磁吸盘等。
专用夹具 专用夹具是针对某一工件的某一道工序的加工要求而专门设计和制造的夹具。
所以名称可以叫:“专用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