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排线压接的好坏?

楼主(2016-09-12):
排线有时候压不好,2根或者多跟线就连通短路了。但是如何确认压接的好坏。
关键是两端压接的都是牛角插头,怎么辨别是哪一端压的不好,还是2端压的都不好

网友:
1.网线的水晶头有专门检测其是否压接真确的网线检测仪,可以检测是否接通,跳线
2.至于那一端还不好判断,建议压完一端就检查一端
3.一旦压错,可能要重压

网友:
这个我认为肯定有专门的检测工具的。
我自己也购买了一套水晶头制作工具,它配了一个检测仪的,可以检测每一根线的接通。
如果没有找到专门的检测工具,其实也可以自己制作,电气熟的没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