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台液压马达串联方法

楼主(2016-09-12):
公司开发新产品,用十台液压马达带动拨轮,对转速同步无要求,每台转速每分钟在200-300转之间就可以,扭矩可以不考虑(因为负载很小可以等同于空转),请问这十台液压马达应该用并联还是应该用串联,马达是BMR-50,望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液压马达的串并联,各自特性要清楚。
1、没有同步要求,可以并联保证扭矩,再计算一下单个液压马达的流量差异(即转速)
2、没有扭矩要求,可以串联保证转速,前马达的出口是后马达的进口,要算压力损失,扭矩逐级减小
你这既没有扭矩要求,也没有同步转速要求,可以串联也可并联。具体你要计算选一种连接形式后,能否满足200-300r/min

网友:
     完全用串联的话系统的压力可能比较高 因为尽管负载可以不计但每台泵的固定压降 及管路压降 叠加起来也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启动的时候)

    完全用并联 可能有少数马达 不会转动 或转动速度达不到200-300RPM的要求

  可以分成两组 每组5台串联 两组之间并联  两组之间可以用同步阀保证分流(主要作用是分流) 也可以用同排量的双联泵 分别驱动 两组马达

网友:
首先,马达出来的油是热的。十个马达流过去,不开锅也差不多了。其次,每个马达都是靠压差工作的,十个马达的压差累加会是多少?泵、阀、管吃得消吗?

网友A:
液压马达10台,一起工作,当然是并联了吧!
如果串联,那马达工作状态就不一样了,液压的压力都不一样了吧!
但如果并联的话,这个液压泵和管道的流量要计算好,不要出现问题就行。

网友:
都是高人啊,学习下

网友:
1,取向并联,比起串联利大于弊。
2,毕竟并联同步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弥补。

网友:
简单说并联的自己都不懂!并联有两个问题,1.很容易出现某个或某些泵不会转动,2.并联的话需要达到200转的转速,10个马达需要多少流量?至少120L/min的流量!那得要多大的泵!要多大的油箱!所以这个系统的选型应该倾向于串连!但如果管路太长(沿程压力损失和局部压力损失及马达的内泄和摩擦都会增加泵的压力负荷,最好不要使工作压力超过16Mpa),可以考虑楼上所说分成两路并联!并在两路进口增加节流阀或分流阀(主要是增加液压系统的刚度)。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多马达

网友(2019-05-24):
引用 网友A:
液压马达10台,一起工作,当然是并联了吧!
如果串联,那马达工作状态就不一样了,液压的压力都不一样了吧 ...

如果有一个马达空转,岂不是泄压了,其他的没法干活了

网友:
没有负载的话,最好还是串联,管路长一点没关系,国外有这种应用; 这里并联并不合适,所需流量大,还可能出现部分马达转,部分马达不转,毕竟不是驱动同一负载。

网友:
一个马达用链条带多个链轮转不行吗,那样便宜多了。